DEVO10的USB驱动不支持WIN7?

楼主(2014-02-28):
RT

32位和64位都试过了,始终是该设备无法启动

网友:
我用win8 没问题,win7应该也支持

网友:
     我的系统就是win7 64位啊 刷机没问题啊

楼主:
装了驱动了显示无法启动

网友:
我的系统是64位win7,什么问题也没有。

楼主:
控坏了,拿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