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OSD和图传购买问题

楼主(2014-02-28):
手头有:飞越狗台+黑狗3、naza V1已升级最新版
要实现:图传+OSD
请大家看看以下配置还缺什么吗?有哪些搭配不合适,谢谢。
OSD:DJI mark II或者iosd mini——用Mark II,nazav1的bec是不是就没用了
PMU:是不是用MarkII或mini都需要?
BTU:只在调参时才插上
图传:600mw,832套
屏幕:某品牌IPS雪花屏

请大家看下还缺什么硬件,OSD是用MarkII实现还是mini实现。谢谢

网友A:
无论用什么设备都必须用PMU DJI mark II和iosd mini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用什么设备都必须用PMU DJI mark II和iosd mini都可以用

明白,感谢,
狗3-图传-OSD MARK II之间的连接关系是?

网友A:
狗3视频输出接OSD视频输入,OSD视频输出接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3视频输出接OSD视频输入,OSD视频输出接图传。

非常清晰,谢谢

网友:
以上正解  我是来赚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