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论坛上很多有关95元的F3A后有点心得,有一些自己想的办法,还有费时费力的涂装...

楼主(2014-02-28):
前一阵看到老机95元F3A又开始火起来了,自己也手痒了。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之后,自己也改装了一些,比如尾轮和主起落架、座舱盖等等。
一、机身所需改装的地方

1、电池仓需要扩大,以放入3s厚度的电池,如图中红线所示

2、连杆穿过4mm空心碳管防止失稳

二、电机座改装
原厂配的电机座只有一根木条连接到机身,强度明显不足,大功率的电机甚至可能将其扭断。想装一个暴力一点的电机,电机座必须结实。于是做了如下改装

1、机头假组之后将机头剖面的形状画在纸上

2、把纸放在2mm层板上用刀沿着轮廓切下,然后将电机座木条穿入。如果有激光机就更好了

3、将两半机身粘接到一起

4、在木条与层板之间加装三角条做加强支撑。
    从2mm桐木片上沿着木纹切下合适大小的三角形木片后沾上。之后再电机座与层板的空隙之间塞入KT板防振。

三、尾轮的改装
     原厂配的尾轮没有橡胶轮胎,而且是直接粘在机身上的,没有转向功能。为此我仿照真正的F3A尾轮特意打造了一款平民版的尾轮
     很简单,就是用易拉罐的白口铁弯出来的

1、先想好了怎么弯铁片,怎么夹紧,然后画到纸上

2、将露露铁皮展开后剪出来纸上的样子

3、按照纸上画出的折痕和图中的方向折叠铁皮,这样可以保证尾轮所有的力都被上层铁皮承受,而不是直接顶在机身上

4、用三角锉钻出孔,插入尾轮杆,基本成型

5、加上尾轮

6、在金属片上用自攻螺丝拧上两片轻木,用来安装在机身上,有一定的减震效果

7、将一小根碳管粘到垂尾下面,将尾轮的钢丝插进碳管,安装到机身下面

四、座舱盖的改装
     磁铁座舱盖不太可靠,自己做了一个销子,用的水笔芯,上面插一个大头针

五、机头罩的改装
      头罩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地方,原厂的很薄,贴上塑料片加强,内表面用泡沫胶和纤维胶带加强

在头罩上方开一小条,可以深入两根手指,便于装桨时捏住电机

六、机翼改装

1、所有舵面贴胶带,防止飞行中开裂

2、模具错位
这一点许多前辈都提出过,一个是螺丝需要向前移动3mm。另一个是安装片也要移动一下,如图

3、安装副翼舵机,原厂为单舵机,改为双舵机,控制更加可靠,动作更加精准

   看好舵角安装位置后,用尺子画出舵机安装位置

y线控制两个副翼舵机

4、原厂配的机翼加强碳杆只有3mm,自己改成5mm空心碳管。3mm的正好用来加强平尾了。

七、起落架改装
     原厂配的起落架安装位置靠后,降落容易头栽地,而且轮子转动也不够灵活。自己用4mm*4mm的空心碳方管制作起落架

1、在纸上画出所需起落架的尺寸

2、将碳管截取所需长度,磨出斜口,便于增大粘接面积,如图

3、切两块层板,下面的打孔穿入碳管,上面的贴在下层层板之上,用来顶住碳管

4、磨出其他形状的碳管,用AB胶粘接后形成三角结构

八、需要注意的东西都差不多搞完了,下面开始涂装了。这次涂装用的是丙烯。
1、先在白坯上面打一个草稿(打算写几个字母,表示对学校的纪念

2、机头涂上蓝色、黑色相间的条格旗

3、慢慢的涂。。。。涂了三天啊

4、腹部

5、终于涂完了

最后说一下配置:
    银燕EMAX2220电机,EMAX40A电调,10寸三叶木桨,EMAX12g金属舵机4个、狮子3s2200mah 30C锂电
    全重700g,重心在碳杆前1.5cm处,翼载荷47。第一次试飞飞了6个起落,非常好飞,几乎没有做什么微调,30%油门平飞航线,50%油门筋斗,降落时速度有点快,但是碳纤起落架非常好的缓和了冲击。如果只平飞的话,我飞了5分钟,2200mah的电池还有11.9V剩余,这也体现处狮子电池良好的低温使用性能。特技飞行十分暴力。
    还有一点是关于重心的。偏向下单翼的飞机在配重心时机腹向上更好感觉出重心,如果还机腹向下,总是感觉不好找到那个点,而导致重心靠后,飞行出现问题。

网友A:
你该把改进的方案反馈给商家的,好机机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必须帮顶

网友B:
好大的翼载荷,我的f3a基本上都挖空了,我用的是1300的电池  2208电机,我的起飞重量550g

网友C:
哪淘的95元套机?给个链接吧。

网友D:
改的很好,就是翼载荷是不是高了一点啊!

2212和1500毫安的配置足够飞了。。这个是特技机不是飞速度用的啊,2212已经很快了。。

网友E:
这个小飞机玩玩就好了,没必要这样子嘛

网友:
楼主很强大,学习了。赞个~

网友F:
看看我怎么做电机座,很结实,用的朗宇2216,KV1400.爽飞

网友:
看看我的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把改进的方案反馈给商家的,好机机啊

这种飞机估计都没有正经的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淘的95元套机?给个链接吧。

TB搜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很好,就是翼载荷是不是高了一点啊!

2212和1500毫安的配置足够飞了。。这个是特技机不是飞速度用的 ...

家里那边风很大,想做重一点抗风可能会强一点吧。。还有之前飞的翼载荷都是60多的,习惯了,飞这个感觉速度还不是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翼载荷,我的f3a基本上都挖空了,我用的是1300的电池  2208电机,我的起飞重量550g

不错!学习了

网友:
漂亮啊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飞机玩玩就好了,没必要这样子嘛

第一次买成品机。虽然不贵,但还是有点珍惜,想认真去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怎么做电机座,很结实,用的朗宇2216,KV1400.爽飞

这个配置很暴力,安装方法也很独特,学习了

楼主:
土豪控!还有你的飞机好像是那个138元的雷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很好,就是翼载荷是不是高了一点啊!

2212和1500毫安的配置足够飞了。。这个是特技机不是飞速度用的 ...

我看过你的下单翼飞行教程,很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你的下单翼飞行教程,很受用!

恩,下单翼即使暴力飞,久了还是觉得f3a和3d过瘾啊。。

---------你的头像是汉元真治的吗?话说当年这个还有5--6--冲,很红哦!

网友:
不过以你的手艺判断也可能是一比六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豪控!还有你的飞机好像是那个138元的雷电

是的,138元

网友G:
买128元的雷电就没这些事了,是95元白切机的改良版,直接双副翼舵机,电池仓也开大了,尾轮也是转向的了,磁铁驾驶仓盖很牢靠不用加固了,主翼那边的固定螺丝位也正确了,头轻也没以前的严重了,只是木棍安装电机的方式还是一样,但没有感觉不牢固啊,我用3536电机算暴力吧,加4S电池,也炸过,机头没事~~只是安装时用热胶枪周边加固了一下。机头罩也是一样的薄软,所以必须纤维带加固。。。。用了大电机头罩空间有些小,容易蹭到,所以把口切掉些开大些~~

喜欢这款机的还是直接上128元的,多了二十元省心不少~

网友:
飞机3分看性能,7分看飞手。

网友:
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128元的雷电就没这些事了,是95元白切机的改良版,直接双副翼舵机,电池仓也开大了,尾轮也是转向的了,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买成品机。虽然不贵,但还是有点珍惜,想认真去对待

我一入魔就玩这个飞机,以前真的觉得很难飞,现在习惯了,就降落可能要带点动力,很耐炸,我的机冀断了粘好一样飞

网友:
很用心的改进,不错。

网友H:
厉害,我也有一架见我的头像,机舱盖飞丢了,机头罩炸碎了,求楼主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我也有一架见我的头像,机舱盖飞丢了,机头罩炸碎了,求楼主帮忙啊

在里面用胶带贴好,外面最好用原子灰敷上之后打磨

网友:
顶起,这个飞机700克不嫌重,3A气动性能好,和3D不一样lz的起落架看起来很单薄啊,强度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怎么做电机座,很结实,用的朗宇2216,KV1400.爽飞

2个螺丝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里面用胶带贴好,外面最好用原子灰敷上之后打磨

好的,谢谢

楼主:
已经飞了六个起落了,强度没有问题

网友:
我做的白板3A

楼主:
7star发表于2014-03-06 13:43:03
我做的白板3A

我看到这尾轮想起来了,我看过你的帖子,

网友:
学了N招

网友:
技术贴,顶了!

楼主:
老刘技术才好,我这都不算什么

楼主(2014-04-27):
刘大哥有没有涵道入门的机型推荐呢?T45和T38感觉有点容易,进阶的一般飞什么呀

网友I:
楼主强大,不过关于那个电机座,还是很好骑那样也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强大,不过关于那个电机座,还是很好骑那样也可以么!!!

嗯。

网友(2014-06-04):
校友啊,buaa点赞

网友(2014-10-31):
入F3A机 特地过来拜贴。谢谢大神的指教

网友:
电机架用一块层板更好

网友(2015-01-27):
这个f3a还真是经久不衰啊!我也是buaa的哦。

网友:
尾轮不能高啊

网友(2015-03-09):
这架飞机我买过两架,耐操

网友J: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