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赐教!二代机加第2块LIPO电池可行性?

楼主(2014-02-28):
线已经焊了,先画个草图,新焊的线再加块3000毫安电池,不知可行不?连同智能电池就8200毫安,因为2代机要靠智能电池启动,就是不知道这样并联的话,是先耗哪块电池的电呢,要智能电池先用完了电,是直接炸鸡,还是接了直接把主板烧掉呢。还是想请懂电路的大师分析下,因为最近在DIY机身,所以拉了条线接LED灯,但突然想到拉的线如果装个电池对续航是否有帮助呢?

网友A:
       应该可以,之前玩psp自己加电池就是这样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之前玩psp自己加电池就是这样加的

如果是普通LIPO电池当然可行,现在精灵1双电已经很平常了,但二代的智能电池是个砍,如果用一块没电的智能电池外接一块LIPO电池,不知道能启动精灵不

网友:
拆开看过了么~?

网友:
绝对不行

网友:
就是电池够用.电机时间长会不会过热引发故障.再精灵2会不会保修?

网友:
尼康相机是只要启动识别了.然后不要原电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普通LIPO电池当然可行,现在精灵1双电已经很平常了,但二代的智能电池是个砍,如果用一块没电的智 ...

      psp当初一个性质,你弄块电池接上是不行的,必须用原电的保护板才能开机,所以后来都是用外接电池直接和原电的输入正负极并联使用就没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因该会有问题?软件会错乱吧!5200mah突破变大了,
不过您可以试试再回来报告!纸上谈兵说没个准!

网友B:
25分钟还不够你飞么?为什么非要把动力冗余搞没有了,

网友:
这样超重了,飞机的续航时间反而会下降,要不楼主就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分钟还不够你飞么?为什么非要把动力冗余搞没有了,

25分钟?飞过精灵2没?不用说加云台和狗3了,就是空机也飞不到25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5分钟?飞过精灵2没?不用说加云台和狗3了,就是空机也飞不到25分钟。

我的空机可以飞28分钟,但是装上云台 狗3+和图传最多飞18-20分钟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空机可以飞28分钟,但是装上云台 狗3+和图传最多飞18-20分钟

哈哈,官方已经都把飞的时间25分钟多说点了,你比他们还牛,估计只能飞20分钟多点点,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官方已经都把飞的时间25分钟多说点了,你比他们还牛,估计只能飞20分钟多点点,不错了。
...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第一次回来我是用表计时的 28分钟空机

网友:
飞28分钟?是悬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