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主轴电源可以并联带两个主轴吗?

楼主(2014-02-28):
如题。
我觉得变频主轴是个交流电动机。在电源功率允许的情况下,同时带动两个主轴应该是可以的吧。
比如我的雕刻机是1.5kw水冷24000rpm,我把电控箱的插头插在功率表上,最大瞬间功率才消耗400多瓦。要是可行的话,两个主轴一个干活。可以一次做两个一样的东西。也可以两把不同的刀加工一个东西,提高效率。

网友:
貌似不能吧,,等楼下讲解

网友A:
可以的,不但3KW变频器能带2个1.5KW主轴,还有人用例如1.5KW变频器能顺序带起多个1.5KW主轴,不过具体怎么做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但3KW变频器能带2个1.5KW主轴,还有人用例如1.5KW变频器能顺序带起多个1.5KW主轴,不过具体怎么 ...

不会是串联吧,并联不行只有这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但3KW变频器能带2个1.5KW主轴,还有人用例如1.5KW变频器能顺序带起多个1.5KW主轴,不过具体怎么 ...

这种做法是用在电机软启动上的,比如变频恒压供水,其原理是使用交流接触器切换电机,也就是说,电机启动时是用的变频软启动,但是启动以后是用的工频运转。
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主轴电机,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会使部分保护功能失效,不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法是用在电机软启动上的,比如变频恒压供水,其原理是使用交流接触器切换电机,也就是说,电机启动 ...

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是频率恒定的交流电吗?比如12000转的频率就比6000转高一倍。
变频主轴启动的时候是频率不断升高还是一下子就是最高的频率呢?
变频主轴电机和普通的220V,380V的交流电机的驱动原理是类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法是用在电机软启动上的,比如变频恒压供水,其原理是使用交流接触器切换电机,也就是说,电机启动 ...

嗯,是你说的那样,顺序带起来,以前只扫过一眼没细看

一个变频器带两个主轴,记得说要额外在电机上接保护继电器,是热保护还是过流保护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是频率恒定的交流电吗?比如12000转的频率就比6000转高一倍。
变频主轴启动的时候 ...

变频器输出的是一定频率范围的交流电,例如0-600HZ。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或外接电位器随时调节输出频率达到调节转速的目的
启动时频率从最小值逐渐加速到当前频率,加速时间可以从变频器设定
变频主轴电机属于三相感应电机,具体能带220、380取决于变频器输出的电压规格

网友:
技術上行不行不知道,但實用性存疑。有多少情况是兩台機子要使用完全相同的頻率,再說萬一其中一台出狀况,没事的一台也不是被迫停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是一定频率范围的交流电,例如0-600HZ。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或外接电位器随时调节输出频率达到 ...

多谢。我搜索了下,是这样。也就是Z轴上装两个主轴没问题。商品的多头雕刻机估计就这么干。因为雕刻的时候功率消耗很小。
还有个功率的问题,比如1.5kw的变频器,是不是只有到24000转才有1.5kw的功率,12000转就750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搜索了下,是这样。也就是Z轴上装两个主轴没问题。商品的多头雕刻机估计就这么干。因为雕刻的时 ...

普通的主轴是随着转速增加功率升高的,还有高档一些的恒功率、恒扭矩的主轴。

主轴的功率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很多说实测功率比标称的小很多。另外同样转速时负载轻重可能也影响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