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求助!!炸机 求分析(已找到原因)

楼主(2014-02-28):
我是台湾模友
台湾这边使用零度飞控的模友較少
我的六轴配置如下
飞控:YS X4
机架:Tarot680
电机:朗宇4108 600KV
电调:Turnigy Multistar 20 Amp
   控:Turnigy 9XR FRSKY Module
接收:FRSKY
這6軸並不是新組裝已經飞了十幾架次
今天第一趟起飞後還在測試是否正常所以並沒飞高
大約1分鐘後6軸突然往右傾斜炸機了
請大家幫我分析1分鐘數据找出問題出在哪裡
謝謝
已找出炸機原因了
詳見18樓

网友A:
我的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哦。不过刷过固件后没出现过了,但我到现在为止飞了10次不到。。。一年了,10次 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哦。不过刷过固件后没出现过了,但我到现在为止飞了10次不到。。。一年了,10次  ...

固件已升到1109版本这已是第2次發生了(上次是在半年前發生的)
这2次的一分钟數据都顯示順转电机不平衡
但我很肯定电机和电調都沒問題
所有接綫都焊死
剛剛把另一飞控(APM)裝上这台6軸試飛了3趟都很正常
所以可以排除电机和电調的問題
看來應該是X4飞控出了問題
請零度的客服看一下數據
告訴我問題出在哪裡

网友:
我的也发生过这个问题,6軸突然往右傾斜炸機,
同是x4, 所以現在已不用它來工作了.
但由发生到現在已有11個月了, 再沒有這問题发生,

网友B:
顺转电机座的水平面调整好了吗?我也是X4,飞越680+朗宇。电调用的铂金30A,控用的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转电机座的水平面调整好了吗?我也是X4,飞越680+朗宇。电调用的铂金30A,控用的14SG。

順转电机座的水平沒有问題啊
炸機後将X4拆下換上APM飞控飞了3顆电池都沒有發生傾斜或其他问題
所以我才會肯定是X4出了問題

网友B:
LZ将数据传给零度工作人员了吗?关注数据检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将数据传给零度工作人员了吗?关注数据检测结果。

3月1日數据有用Mail傳給零度了
可能遇到星期假日零度到現在還沒有給回應

网友C:
在机体右边的,顺时针旋转的一个电机或桨停转了。

其实一直都在报顺转电机不平衡。

请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机体右边的,顺时针旋转的一个电机或桨停转了。

其实一直都在报顺转电机不平衡。
從數拒中發現一開始就一直報順转電機不平衡
照理六軸起飛後應該會有不穩的情況
可是從起飛到炸機這之間都飛得很穩啊
不解?

今早把六轴电机电调全拆下檢查
並无发現有断線或虛焊
电机运转也都正常
沒发現有任何问題
再次裝上APM飞控飞了2顆電池並沒有出現电机停轉的問題

晚點我把X4裝上另一机架交叉測試一下
應該就可知是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數拒中發現一開始就一直報順转電機不平衡
照理六軸起飛後應該會有不穩的情況
可是從起飛到炸機這之間都 ...

这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2014-04-02):
继续关注结果!

网友:
是什么一回事?学习ing..

网友:
是否已经找到了具体的炸鸡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