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APM玩家

楼主(2014-02-28):
小弟最近想装一台长航时四轴,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一套APM重量大概多少?包括飞控,GPS,OSD及相关连接线。不要数传。手里一套SUPERX太重了
2,APM的油门控制是否中立点悬停?像DJI,XA等商业飞控一样?
谢谢啦

楼主:
没人理哦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APM的油门控制定高和悬停模式是中立点悬停

网友:
是控在中点悬停的

网友A:
About 200g including apm+gps+miniosd+voltage module+ telemetry module+ RC receiver+wires. Sorry, I cannot type Chinese on my computer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重量问题呢

网友:
我的配置:
机架:FZY-QU4D异性机架(轴距:前轴500,后轴410)
飞控:APM2.52
电机:朗宇 V2216-12 kv800
桨:1147乾丰尼龙浆
电调:好盈天行者20A
电池:花牌3S2200mah 25C
重量:1240g+图传等和1350mah电池,共重1500g
飞行时间: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out 200g including apm+gps+miniosd+voltage module+ telemetry module+ RC receiver+wires. Sorry, I c ...

THX very much

网友:
APM的油门中点,是你先要自行测试你的悬停油门是多大,测试出来之后,设置到飞控中。

正确的设置这个参数之后:
手动模式,油门摇杆放在中间,基本上就是悬停的油门大小。
定高模式,油门摇杆放在中间,就是保持当前高度。

一旦你的飞机重量改变,那个测试出来的悬停油门不对了,会影响操作的。不过影响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