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玩的略开心 发帖嘚瑟一下 感谢全仔数据

楼主(2014-02-28):
跑的姿态就不发了。。。装的不是很准确 有点粘水 需要略重装

楼主:
吐槽一下jr发射机 水面失控率相当高啊

网友A:
好船 好像没看到副仓

网友:
碳纤对2.4G信号有屏蔽作用   而且两条天线最好不要缠绕在一起   如果用碳纤壳的话最好把天线伸在船外应该就没问题了   JR再怎么也不会水平100米就失控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船 好像没看到副仓

防反还没弄呢 先跑着玩

网友:
本身已做防反倉啦!

网友:
船装的干净利落,赶紧上下水视频

网友:
把接收天線用膠帶黏到玻纖的倉蓋上就不會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船 好像没看到副仓

则么没有副仓呢?你仔细看看左边的洞眼!

网友:
还是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