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悬停22分钟

楼主(2014-02-28):
新人入魔3个月 论坛潜水了2个多月 前不久入了 几个二手的东西+新买的  以及各类工具 大疆F450 机架 V2216 900KV  花牌3S 2700MAH 2P  飞控 NAZA V1 遥控T8FG  起飞1.3KG
悬空22分钟 3.6V下来 回到3.7
室内10平方封闭空间  气流太大 姿态模式全靠遥控调整不乱飘

空机重量
相机内存爆了 20分钟的时候3.68V

网友:
同是新人,顶!

网友:
时间给力

网友:
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单电,3s,2200mah,悬停4分钟。2212电机,1045桨,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A:
so easy 上了图传狗,时间就短了

网友:
我也做到22分钟 xxd2212kv1000 1047 天行者30A  diy450机架  兔子飞控 diy50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 easy 上了图传狗,时间就短了

图传狗MINIOSD 这些算200G吧 通过 机架上面调整 这个太重 钢性不足 换个450轴距全碳的异性   航线15分钟我就满足了

网友:
室内玩,高

网友B:
    我的v2216还没装机呢,我正找人用数控车床加工个机架,3k碳的,准备控制在110克以内。然后弄点大容量低c数的电池来飞航拍。楼主请问你的4个v2216有没有哪个手动转起来比较紧啊。我的有一个明显其他3个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 easy 上了图传狗,时间就短了

那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v2216还没装机呢,我正找人用数控车床加工个机架,3k碳的,准备控制在110克以内。然后弄点大容量低 ...

我也是新手 电机紧 我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 电机紧 我就不懂了

     就是用手转动感觉比其他的要紧,有人说是轴的问题,弄的我很郁闷

网友:
1300g,3s2700ma电,22分?不可信啊,自己算算吧,LZ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