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 APM首飞

楼主(2014-02-28):
550陆陆续续精装、调试了两个星期,今天终于首飞了。。还是先看图。山寨机架。。。APM最近很火,正好要买个飞控,直接选了APM ,电调当然蜘蛛,30A. bec给飞控供电 装好,等电机。。。迟迟不到 好东西还是值得等的,哈哈。飓风2216  KV900,确实是好电机!漂亮,震动确实小!不过还是有,我APM没用减震神器,直接双面胶,今天飞得好好的! 多来几张电机的特写 装好,乾丰1045桨,很硬!感觉比仿APC的好多了。准备飞。。。视频上传太慢,,,还是先看看图吧,起飞重量2100G,有点小重,还没加图传云台,卡片机,都加上有望达到2800G..··· 外面一直在下雨。。在室内测试了三块4S   5000电池。。室内悬停14分40左右,夏天估计会长点(550机架效率不高)测试还是很满意的!电池是从魔友电池那儿买的,比不上格式,花牌。但是性价比高!不比狮子差,关键是便宜。。APM默认参数确实很稳!但是我飞惯了玉兔,玉兔有种黏黏的感觉,这个打舵动作很干脆!可能是电调的响应快的结果,(蜘蛛也是好东西,2216这种小电机完全不用担心会堵转),也可能是APM,有点小不适应。。。还有就是很多魔友550装NAZA,配10寸桨会抖的厉害。。我今天在室内飞基本不抖,室外飞会好些,apm还是不错的!等后天天晴了出去飞飞,测试6H的定点。自动调参开关我都设置好了,但是不想用了,感觉默认参数已经很稳了。。。。飞完,挂在墙上······· 。。。最后清单列下:山寨550机架,雷迅APM  +6H  GPS ,6208接收机,好赢3A  BEC,飓风2216  kV900电机,蜘蛛30A ,乾丰1045桨,ATG高脚架,4S  5000ma电池。。。

楼主:
视频还在上传中·············

网友A:
恭喜啊 我的四轴今天也首飞成功 APM也是用双面胶粘的

网友B:
4S5000才14分钟啊 是不是有点短啊 电池容量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啊 我的四轴今天也首飞成功 APM也是用双面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5000才14分钟啊 是不是有点短啊 电池容量够么?

实际4600。。。。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C:
我的山寨550 2215 10.45桨 3s 5000ma可县停13.5分钟 3.5v设定,回充约4000ma 电池容量实际约4500ma 5000ma有点虚标

楼主的放置不利插入usb线呵只能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山寨550 2215 10.45桨 3s 5000ma可县停13.5分钟 3.5v设定,回充约4000ma 电池容量实际约4500ma 5000ma有 ...

最后又调整了BEC位置。。。你的啥电池?我的是139一块入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山寨550 2215 10.45桨 3s 5000ma可县停13.5分钟 3.5v设定,回充约4000ma 电池容量实际约4500ma 5000ma有 ...

我感觉我这有点重了····

网友D:
飓风好电机,我也用的飓风4108,六轴,680机架,测试悬停电流不到17A,想知道LZ 的550,悬停电流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又调整了BEC位置。。。你的啥电池?我的是139一块入的。。便宜

GE POWER 3S 40C 5000MA 比你的还贵约四十块没上脚架,只上数传,全重1.6约公斤 二电并联 约重2公斤多点,可县停20分钟

网友E:
自己折腾才会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 POWER 3S 40C 5000MA 比你的还贵约四十块没上脚架,只上数传,全重1.6约公斤 二电并联 约重2公 ...

哦哦,那这么看来我的还不错。哈哈。我一块4s
就2100G了。悬停14分钟。称了一下,云台,卡片机502G,摄像头,图传150G,云台图传电110G。。。都整上去能飞个8分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飓风好电机,我也用的飓风4108,六轴,680机架,测试悬停电流不到17A,想知道LZ 的550,悬停电流是多少 ...

这个我没测,这电机确实不错。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折腾才会有成就感!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 POWER 3S 40C 5000MA 比你的还贵约四十块没上脚架,只上数传,全重1.6约公斤 二电并联 约重2公 ...

推荐你用魔友电池。。3S  5000才119,测试450   A2212 KV800 1047桨  40A电调。加摄像头,图传。能飞18分钟。

网友F:
LZ我还是不太懂”bec给飞控供电“,是用外置式BEC(UBEC)的红黑电源线一端连接飞控,另一端有插头的连接接收机的多余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我还是不太懂”bec给飞控供电“,是用外置式BEC(UBEC)的红黑电源线一端连接飞控,另一端有插头的连接接 ...

BEC输出的正负极直接插飞控的正负极,给飞控供电。飞控再给接收机电。。。蜘蛛电调不带BEC就得用个外置BEC给飞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