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phantom 2 h3-2d 狗3 5.8g 500mw图传拉锯测试。【3.3更新平板天线测试】

楼主(2014-02-28):
新入手的dji一套,飞了近10个电了,目前飞了最高450米,水平最远700多米。

目前最不满意的就是dji这套图传了,开机就有水波纹,虽然不是很影响,但是心理上总觉得不舒服。

然后城市环境图像容易受干扰,无遮挡的情况200米开始花屏会比较严重并伴有画面闪烁,稍微空旷点的地方300多米开始花屏严重。

上400米就经常蓝屏,最远那次是在开阔江面上,也是400+花屏就很严重,很勉强飞到700+,此时画面已经很难看清了,并且严重蓝屏,赶紧返回。

看坛子里有很多前辈用这套图传能到1.2km,真是羡慕啊。

为什么我到200就开始花屏,严重影响体验啊。rp差吗?天线连接和所有频道都测试过了。

请问各位前辈我要想飞到phantom 2 的距离极限是该换图传呢或是有其他办法?

---------------------------------------------------------------------------------------------------------------------------------------
根据前辈的建议,果断订购一平板天线,今天中午刚测试回来。

结果非常满意,今天是阴天,能见度低,起飞后拉到100米高度开始直线前进,一直推到1KM远,图像质量仍然可以,只有轻微的干扰,因为是在市区的,再往前要拐弯了,所以没再飞远。

然后飞回来开始高度测试,定在前方100米位置开始拉高,一直升高到750,图像也很好,然后感觉有几滴毛毛雨落在身上,并且云层比较低,所以就撤回来了。

之前图像问题果然是集中在天线上,现在问题解决了可以爽飞了,感谢各位前辈的建议!

大疆啊大疆,你家图传这么贵,这样天线怎么对得起消费者啊,不准备改进改进吗?

网友A:
轻松到1.7公里,还好吧,再远没再飞了,图像还有,我用的高清屏,200米太少了吧,现在每次都来一公里以上,图传和控都好好的。

网友B:
小磨菇接收天线换成平板接收天线吧!效果差很多
要不换频道试试!(但要测试8次)有点麻烦
水泼纹问题?不知道您是单独供电还是共享供电!如果是供用请改一下单独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松到1.7公里,还好吧,再远没再飞了,图像还有,我用的高清屏,200米太少了吧,现在每次都来一公里以上, ...

城市环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磨菇接收天线换成平板接收天线吧!效果差很多要不换频道试试!(但要测试8次)有点麻烦水泼 ...

换接收端就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接收端就可以吗?

yse换接收端就可以了!缺点体积大了点,但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e换接收端就可以了!缺点体积大了点,但效果很好

定了个平板,回来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了个平板,回来测效果

关注!也想更换犹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磨菇接收天线换成平板接收天线吧!效果差很多要不换频道试试!(但要测试8次)有点麻烦水泼 ...

請問一下是那一個平板,多少錢一個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磨菇接收天线换成平板接收天线吧!效果差很多要不换频道试试!(但要测试8次)有点麻烦水泼 ...

请问dji的图传接收器怎样弄两个接收口出来  一个蘑菇一个平板 两个同时接收效果会好很多吧

网友:
天线的位置摆放

网友:
不断有人说大姜的图传问题!

网友:
平板5KM点飘过

网友C:
天线角度啊。  看图
蘑菇上方信号是最弱的。 很多人都误认为最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角度啊。  看图
蘑菇上方信号是最弱的。 很多人都误认为最强的。。。

不是角度问题,已经试过各角度了。并且问题是从200米开始就干扰严重,再通过换什么角度能改善多少呢?

网友:
城市啊,楼层有20以上吧

网友:
请问楼主的遥控器和显示器是安装在一起的吗?见你提到“200米开始花屏会比较严重并伴有画面闪烁”,这个情况在按照前面模友所讲的将接收天线换为平板天线之前,你试一下将接收显示器(接收器)远离遥控器,看看图像是否有改善或画面的干扰波纹和闪烁是否有所减弱,是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是接收机或带接收机的显示器抗干扰能力不行,当飞机飞远时,因有效信号比较弱,干扰信号大于图传的信号,干扰就更明显了。我之前买的一款山寨的所谓“分集接收”的显示器就有这个情况,试了很多个方法都无法解决,只能是远离遥控器1米以上才比较正常,最终我换了一台国内知名品牌的5.8G液晶显示器,彻底解决了接收图像被干扰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无线电这东西不能一概而论,先试试吧,造成干扰的因素有很多(信号共地干扰:多见于共用一个电源时,外部干扰:即我之前说的情况),逐个测试排除基本都能得以解决的。

网友D:
黄瓜兄啊,怎么飞的那么远啊?控加什么了?

网友:
我基本就飞150米远150米高,也是不是的有雪花,自己初学者,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正在摸索中。。。 我觉得150-200米高度基本就够用了。200-300米也基本就够用了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每次飞机朝向太阳的时候,由于螺旋桨的原因,拍的画面上总有螺旋桨的影子,这个大家怎么处理

网友E:
求PM平板地址!!

网友F:
同求平板天线地址,有劳楼主!QQ511045086,加我时请填写“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PM平板地址!!

就是淘宝上120多的那种裸露的平板天线,14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求平板天线地址,有劳楼主!QQ511045086,加我时请填写“平板天线”

就是淘宝上120多的那种裸露的平板天线,14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瓜兄啊,怎么飞的那么远啊?控加什么了?

72M的遥控

网友G:
哈哈,今天也买了14DB平板天线和双天线接收的显示器,花了1260元

楼主:
今天又继续测试,1400米无压力。

网友:
麻烦说下是x宝的哪一家买的平板,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今天也买了14DB平板天线和双天线接收的显示器,花了1260元

这个效果好

网友H:
楼主,你是换了5.8的14DB平板天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是换了5.8的14DB平板天线吗

mxahz.taobao.com是这家哦

网友I:
发几张图片,效果真心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发几张图片,效果真心不错

哥们,接收机用两个天线,天线两个接头里面接线是并联一起的是吧?像你这样的搭配能多远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接收机用两个天线,天线两个接头里面接线是并联一起的是吧?像你这样的搭配能多远距离?

用2天线市不能并联的。效果会更差。要用2个接收机,自动选择信号好的显示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哈哈,今天也买了14DB平板天线和双天线接收的显示器,花了1260元

大哥店家链接一下.有劳了谢谢

网友:
正在犯愁大疆的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哥店家链接一下.有劳了谢谢

mxahz.taobao.com

网友:
我也去试试

网友:
没办法,我也定了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角度啊。  看图
蘑菇上方信号是最弱的。 很多人都误认为最强的。。。

不错,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今天也买了14DB平板天线和双天线接收的显示器,花了1260元

拉距了没?能飞多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发几张图片,效果真心不错

外观可是有够粗糙的呢

网友K(2014-04-01):
我也买了个这个天线,但是因为是新手,我不是很明白平板天线接收角度应该怎么看,是需要把哪个位置对准飞机呢?
我直接把遥控器图传的蘑菇天线换成平板,感觉图传效果没有怎么提升,貌似一定程度上还有下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买了个这个天线,但是因为是新手,我不是很明白平板天线接收角度应该怎么看,是需要把哪个位置对准飞机 ...

天线的这个平面对着飞行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的这个平面对着飞行器

多谢~

网友L:
订了平板,希望没浪费我120元喇

网友(2014-06-16):
引用 网友L:
订了平板,希望没浪费我120元喇

你的效果如何?  我买了一套不知道为啥 200米就很严重雪花

网友:
非常关注  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2014-09-17):
为什么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