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版的凤凰模拟器,装到D盘

楼主(2014-02-28):
安装文件夹里有如下说明

请彻底删除之前的版本(包括我的文档里面相应的文件),再安装新的版本!
建议按照说明安装到C盘,如复制到其他盘安装,不能保证正常运行!
——————————————————————————————————————
安装步骤:
1、运行Install the directx jun2010 firstly文件夹内的DXSETUP.EXE安装程序

2、复制文件夹1的PhoenixRC目录到C:\Program Files内(win7 64位系统复制到C:\Program Files(x86)内)
3、复制文件夹2的PhoenixRC目录到我的文档内(win7系统复制到库\文档\我的文档里面)
4、以上步骤完成后,打开C:\Program Files\PhoenixRC\phoenixRC.exe程序即可运行凤凰模拟
注:如出现运行后弹出错误,请打开C:\Program Files\PhoenixRC\setupFiles目录,连上互联网后点击dxwebsetup.exe程序,下载插件安装完成后再试即可。
——————————————————————————————————————
指示灯状态说明:

1、两个灯同时亮起表示:模拟器连接电脑正常但未连接遥控器
2、一个灯亮表示:模拟器连接电脑和遥控器都正常
——————————————————————————————————————
训练模式和联网如何打开

打开模拟器,出现Split screen setup 的界面,将下面的show this menu when Phoenix delects multiple USB devices 的选项打勾选中,点完成,重新启动模拟器,即可开启训练和联网功能了
——————————————————————————————————————

我把PhoneixRC文件复制到了D盘,然后打开我的文档里面那个PhoenixRC/diagnostic.log,把里面的路径凡是C:/Program Files改成D:,经过测试,可以正常使用凤凰4.0

网友A:
我是FUTABA T8J的遥控器,可以直接联接模拟器玩吗??  还需要买其他的什么东西?

网友:
我也准备下载装下试试看,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FUTABA T8J的遥控器,可以直接联接模拟器玩吗??  还需要买其他的什么东西?

有加密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