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MC10 飞控 问题

楼主(2014-02-28):
不小心 摔了一下       然后再飞 就出现   方向右失灵了  只能左!不是遥控其的事!电脑软件也校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那位大侠帮帮我了,实在不行  厂家能返修吗?谢谢大家关注感谢关注    已经返厂维修

网友A:
哎,兄弟,我是新手,你知道mwc标准板飞控怎么解锁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兄弟,我是新手,你知道mwc标准板飞控怎么解锁码。。

八字     遥控器   解锁
我是   左手油门      左手    坐下拉                  右手 右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字     遥控器   解锁
我是   左手油门      左手    坐下拉                  右手 右下啦

兄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