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模式练习一下

楼主(2014-02-28):
起飞前校准GPS

今天第一次电池练习了一下姿态模式、效果还可以

最后一块电池悬停拍夜航灯

低空悬停拍摄的

近距离的夜航灯

网友A:
那灯带叫什么名称,TB上找到的尽是很多颗焊一起,不像你这种更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灯带叫什么名称,TB上找到的尽是很多颗焊一起,不像你这种更柔和

实心通体光纤、或者导光光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心通体光纤、或者导光光纤

找到了,但你是用什么做光源的。。。。。

网友B:
我想做你那个腿如何买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但你是用什么做光源的。。。。。

视频里的是用普通5mm的七彩慢闪LED做光源,
串两个150Ω的电阻并联然后直接接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你那个腿如何买材料

买蜗杆舵机4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的是用普通5mm的七彩慢闪LED做光源,
串两个150Ω的电阻并联然后直接接3S

感谢~~~~~~

网友:
什么云台?

楼主:
HD19摄像头用的舵机云台、摄像头也是HD19

网友C:
你F450上那四根柱子一样的脚架买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F450上那四根柱子一样的脚架买哪的?

  请你看一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37260&extr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蜗杆舵机4个就可以了

为什么姿态练习下?你一般都gps姿态模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姿态练习下?你一般都gps姿态模式飞?

是的、我一般都是GPS模式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