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练习花絮,Binary950出场。。。

楼主(2014-02-28):
从,迷上了DLG这货就不能自拔了,电池一插一甩就是一个下午,我就喜欢那个无声的飘逸感,慢慢的。。慢慢的。。。。爽,不管了,上几段练习的视屏,有错大家指出!

网友A:
顶一个!,可惜在手机上看不到,回家一定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可惜在手机上看不到,回家一定看!学习学习!

不要说学习,我也第一次涉足这个项目,技术差的不行,大家交流交流一起进步,爽飞

网友:
可这它贵啊,还是个很讲究技术的

网友B:
有新手机型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新手机型推荐么?

DLG现在市场上主要是木制和复材的两种,新手主要练习发射动作和熟悉飞机的各项混控,所以建议1米机,木制的DLG有老苦家的和ELF比较出名但是均没有副翼所以操控的便利和乐趣大减,复材的比较出名的有哈成峰的Binary900,950,或者CBB的Dragonfly,其中Binary为模造机,Dragonfly是真空袋工艺,价格均为1000左右,所以价格成了入门的第一个门槛,第二个门槛在于装机,DLG的装机对于现在用美工刀切KT板,泡沫胶粘飞机为主要制作工艺的模友简直就是考验,装机中对环氧的使用,尾翼的粘贴和调整,碳布,玻璃布的剪裁选择和粘贴都是技术,而DLG得机舱的布局也大有讲究,机舱的容量极小,稍不注意就会无法装下所有设备,而DLG的舵机和遥控器的选择也要求不低啊。建议你在天使模型论坛潜水翻烂装机贴的同时屯米,在做好一切装机准备后下手一架复材的一米机然后小心翼翼的装机,重量控制在130克左右同时保证强度。

网友:
一米机留空时间短,还是上1.5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LG现在市场上主要是木制和复材的两种,新手主要练习发射动作和熟悉飞机的各项混控,所以建议1米机,木制 ...

受教了!电池用多大的?2s?舵机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