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舵机(x2上用)

楼主(2014-03-01):
买了个泰世的x2,无舵机,无陀螺。
选了个3gx mr配亚拓的控。

就是舵机难选,安装空间特殊,一般按不进去

特点是高度矮19mm,前面带坡(不带按不进去。

诸位看是否有代用的。

网友:
futaba 3156 +1

其实恒吉的md933也可以用

网友A:
什么价位 斜盘3156是绝配 锁尾DS95i等等 用起很爽

楼主:
谢谢诸位,我去看一下

网友B:
改一下侧板可以用KST215mg, 可以看我的X2贴。锁尾建议用MKS95i,机小锁尾舵机要够快,你试过就知道。现在我自己用雕刻机做配件,有加厚脚架,有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侧板可以用KST215mg, 可以看我的X2贴。锁尾建议用MKS95i,机小锁尾舵机要够快,你试过就知道。现在我 ...

已经拜读过你的大作,有事再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