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起飞难,难于上青天。

楼主(2014-03-01):
我的911没飞过几次,也没炸过,就是最近想飞了,可是飞机就是舍不得离开地面,刚开始以为电池没电。充电后还是不舍得离开地面。就把十字盘轴承清理了一下,发现发丝缠绕在里面,就把发丝抽出来了,然后给轴承上了轴承油润滑,试飞结果还是不能离开地球表面。请问广大鸡友→我这小伟力是得了感冒了吗?

网友:
头发缠绕把电机烧了,动力不够。

网友:
你的鸡料存放很久了吧,饲料没有营养了,买新的。
估计是电池问题

网友:
你的911看起来好像是电池容量不足了,像电动飞机的电池如果长时间不用会放坏的,如果飞机本身机械构件正常应该就是这样了。。

网友:
电池废了吧感觉   换下电池 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A:
先换电池,电池好的换电机,电机换了还不行那就是MOS管烧坏了!911这个板子便宜,也娇气!

楼主:
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现在爽飞了,谢谢大家!

网友:
飞天小女警发表于2014-03-03 00:37:03
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现在爽飞了,谢谢大家!
哪里的问题?

楼主:
电池插座的针脚凹进去了,把头罩摘了往里推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