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环形四轴机架启发,设计一个环形六轴机架,望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2014-03-01):
最近都关注前辈金源乐智设计的环形机架,效果令人羡慕,一直想模仿,就想自己弄一个,可惜电机座怎么固定有点难度,接着就想解决的办法
想到把他的弯头改成用三通:
1、由于最小的弯头和三通的内径都是20mm的,所以我就选用20mm的三通,然后用外径20mm,内径16的pvc管塞上三通的三个方向,到时候就可以用16mm外径的碳管一插到底,成了两头露出电机位,并且可以用一般电机座,到时候中心的控制板可以横着放,更能节省空间

2、如果这个方法可行,我还发散了下,弄了个六轴机架设计出来,设计图纸如下,望大家多提意见!!
设轴距为X,图中斜边是没有的,标出来方便计算而已

网友:
不错     坐等   成型·············

网友:
说不定以后就是日的天下了

网友A:
哥们,你第一个图的机架我已经做出来了,也是老程给的灵感,不过我用的是16mm碳管加16mm的PVC3通,装好后感觉轻便结实

网友A:
这个就是我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第一个图的机架我已经做出来了,也是老程给的灵感,不过我用的是16mm碳管加16mm的PVC3通,装好后感 ...

兄弟,给个链接,我只找到内径20的,有16的肯定好

网友A:
给你链接了,不过提前说下,3通的内径中间那段没有16mm,折腾半天才插进去

网友B:
我做过H6,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链接了,不过提前说下,3通的内径中间那段没有16mm,折腾半天才插进去

网上找的都是内部有个凸起的,大大增加工作量,搜了下等径三通,不知道是不是指里面的是没有凸起的,如果是没有的,那就好了,到时候再设计个简单的扣子,把电机也弄快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H6,看我的帖子

当时飞的不错吧,不过你这个不是等距的

网友A:
内部是有突起,我是一边用吹风机吹,一边插

网友B:
有没有想过用自行车铝圈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是有突起,我是一边用吹风机吹,一边插

那你连胶水都不需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想过用自行车铝圈做个

我还是新手啊,等折腾出经验来,再折腾高难度的

网友A:
胶水还是有必要的,因为3通硬生生被我给捅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水还是有必要的,因为3通硬生生被我给捅大了

那我还是用PVC管塞吧,也加强了弯头的强度

网友A:
至于连接处的强度就待我来验证吧

网友:
很结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连接处的强度就待我来验证吧

掂了掂,我的加PVC管的方式太重

网友:
我的很轻,碳管店家给的规格是280mm长度重量20G 3通估计在10G左右 晚上用电子称称一下。

网友C:
你这个设计估计没问题,就不知飞行状态会如何,去年冬天曾经做了个V形六轴,实际也算是环形的结构了,但飞起来不够平稳,总总像喝醉了似的。不知等边的六轴效果如何,看你的实验结果了。另外,如果是做成20MM的,倒是有现成的45度角的弯头。
V型六轴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设计估计没问题,就不知飞行状态会如何,去年冬天曾经做了个V形六轴,实际也算是环形的结构了,但飞 ...

还只是理论阶段,我现在才四轴入门,但是对多轴航拍很感兴趣,相比固定翼多很多优势。等有米的时候再入设备试六轴,我还构思了田字形的八轴,中间用一个四通,小载重估计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我的机架

能否提供一下详细尺寸 也想做个你这样的

网友:
可以一试,看得心痒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提供一下详细尺寸 也想做个你这样的

我的机架是4根280mm的碳管轴距在380左右,目前还没装完,所有设备包括包括3S 5200电池加在一起重量不到1200G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设计估计没问题,就不知飞行状态会如何,去年冬天曾经做了个V形六轴,实际也算是环形的结构了,但飞 ...

程哥,这个弯头45度,比较适合等边八轴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哥,这个弯头45度,比较适合等边八轴啊,呵呵

田字形八轴,可行不,比图上的六轴还容易弄,田字的8个外边各一个电机,还田字的中心做主控板。我想了,设计这个六轴就不如直接做八轴。兄弟有没有合适的飞控推荐,手上只有naza lite

网友:
yjt1987n发表于2014-03-02 02:52:13

我的机架是4根280mm的碳管轴距在380左右,目前还没装完,所有设备包括包括3S 5200电池加在一起重量不到1200G
谢了

网友F:
,昨天搜索了自行车碳纤维轮圈,有意外收获。但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搜索了自行车碳纤维轮圈,有意外收获。但是太贵了。

我也看了,亮瞎了,可以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亮瞎了,可以关注。

楼主:
顶环形四轴,迟点做六轴八轴,把环形机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