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老程你要火了

楼主(2014-03-01):
最近在坛子里看到不少人都在仿制老程的环形机架,我好像是第一个哦?
这机架太火了,真的要感谢老程,尤其你那些视频,很爽~

目前配置如下
  机架:20mm3K碳管,灰色PVC弯头,中心板采用了1.5mm3K碳板,实际轴距 435mm
  电机:朗宇V2216  900KV
  电调:好盈飞腾30A
     桨:1045;1047
  飞控:NAZA  lite +GPS
  图传:5.8G 400mW发射端
  拍摄:Gopro3,由于本人的狗3视频输出块坏了,没法连接图传,所以前端多安装了个摄像头供FPV
  OSD:穷人OSD(目前处于练习阶段,不会飞远,所以暂时没安装OSD)
总重(不含电池):1270g
整体偏重,本人也就飞着玩玩,不追求续航时间,所以稍重点无所谓,安全和视频质量放在了首位。

继续发图,视频稍后奉上,环形四轴稍微飞高点就不太好分清姿态了,尤其是光线暗的时候,所以这几天
给四轴装了几小截灯带,原先的兔2控换成了naza lite,本来用的是碳尼龙桨,正好一身黑,但是碳尼龙桨太脆,
自己技术不好,就暂时先用这种仿APC桨

我给这个四轴起了个外号“黑金刚,真的很结实,适合我这种新手练习用

视频来了,之前发过首飞视频,这次再放一段,首飞那次狗3设置1080P24帧,画面有点不流畅,这次设置1080P60帧,看看效果
还是那句话,重在看视频质量,本人才入模4个多月,也没怎么练过四轴,一有时间就在折腾机架,所以技术方面很差

首飞视频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269&extra=
这次没飞高,主要就是练习,飞到最后BB响警报,只想着降落,差点撞树上

网友:
话说日架子果然不同凡响,真心没果冻,就是楼主的飞机感度没调好啊~~~

网友:
夜猫子啊,做得很好!

网友:
老高你也仿,老程你怎么也仿了啊。。

网友:
超喜欢这个架子

网友:
真那么稳定?

网友:
这架子相对于普通的米子架,重量和风阻都要高一些,效率应该比较低吧

网友:
有好玩的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呦!

楼主:
谢谢各位
这种结构的机架真的很稳定,看视频就知道,一丝果冻都没,而且机架不是一般的结实
只要是好的机架,我都喜欢仿一个玩,至于效率,别人的不清楚,我这个肯定低,重量上去了

网友:
不能折叠,不方便。不然早做了。优点就是震动小,航拍利器。可上八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四根柱子的脚架买那的?

这个没有现成的,是自己做的,顺便讲一下制作方法,喜欢的朋友可以看看

一个PVC的U型管夹

下面部分是一截碳管,当然你用其他管子也行,用一根3M螺丝一半长度插入管子(如图,大头的一端插入)

然后打入热熔胶,手扶着螺丝摆正等到热熔胶完全冷却凝固
然后用螺母将碳管和U型PVC管夹连接,在连接处和U型管夹的螺孔内部上热熔胶,达到更大的强度(如图)

最后在脚架底端套一个缓冲垫

做好的脚架装在碳管上,建议打502胶,因为这个夹的不是很紧,当然也可以不用上胶,方便随时拆卸

方法就是这样,挺简单的,觉得有用的可以看看,有更好方法的欢迎来交流,谢谢

网友B:
我的也差不多完工了,就差电机没装,380轴距D2216,4合一电调,APM+GPS空机700g
加3S5200    组装完成不超过1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差不多完工了,就差电机没装,380轴距D2216,4合一电调,APM+GPS空机700g
加3S5200    组装完成不超 ...

支持折腾,这结构挺好的!
你的机架中间部分不会就用绳子这么拴着吧?
前面那一坨泡沫怪雷人的,GPS不用保护也行啊

其实重量方面,各有各的想法,有些喜欢尽量瘦身以达到长航时
我个人对航时要求没那么高,多备块电池就好,而且我也不喜欢一块满电一个起落就耗光,
主要还是侧重于结构安全,稍微偏重点没什么

网友:
其实我是个四轴纯新手,机架中间是用扎线带扎起来的,自我感觉还算结实,APM基本不懂,正在学习中。
主要是GPS连接线太细了,就怕不小心给扯断了,所以包的紧一点

网友:
翰林夜猫子发表于2014-03-02 00:17:27

这个没有现成的,是自己做的,顺便讲一下制作方法,喜欢的朋友可以看看

一个PVC的U型管夹

下面部分是一截碳管,当然你用其他管子也行,用一根3M螺丝一半长度插入管子(如图,大头的一端插入)

然后打入热熔胶,手扶着螺丝摆正等到热熔胶完全冷却凝固
然后用螺母将碳管和U型PVC管夹连接,在连接处和U型管夹的螺孔内部上热熔胶,达到更大的强度(如图)

最后在脚架底端套一个缓冲垫

做好的脚架装在碳管上,建议打502胶,因为这个夹的不是很紧,当然也可以不用上胶,方便随时拆卸

方法就是这样,挺简单的,觉得有用的可以看看,有更好方法的欢迎来交流,谢谢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个机架没什么图纸,就中间一块板子自己瞎画了个图,
这个很简单,就是个长方形的板子,中间镂空 ...

好的, 谢谢。 我主要是不会cad制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典就是经典,值得模仿
之前看过全木制的环形,当时没什么兴趣;当看到你的碳管环形和飞行视频 ...

啊哈哈,你在成都,那我算是半个成都人  那个环形木制多轴实际拍摄效果更是杠杠的,只是风阻影响我对速度的追求,稍后我有发帖,有关环形Y6的设想,请你关注并加入出谋划策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