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第一架四旋翼F450组装完成

楼主(2014-03-01):
F450组装完成 ?sharefrom=iphone。  在屋子里飞不小心掰倒M3电机貌似歪了点浆缺了两点。GPS模式和姿态模式是一回事吗 gps也就是gps姿态模式?都如何使用??还有我这个位置的Gps参数怎么填  填了保存不了数值的!

网友A:
不错哦!什么时候指点下,我也准备装一套

网友B:
GPS位置按照要求填好以后点写入就行了!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哦

网友D:
首先恭喜LZ装机成功,不过看配置此机满载重量在1.2kg以上,一块3S2200电池估计只能飞2-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什么时候指点下,我也准备装一套

呵呵 飞不飞得起来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位置按照要求填好以后点写入就行了!

噢 原来 然后我这个位置大概怎么填 飞控在里边底板中间位置靠鸡头一点 或者正负怎么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期待试飞。

恩恩  姿态模式和gps姿态模式模式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哦

你这套多少钱 你懂姿态模式和GPS姿态模式有什么不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恭喜LZ装机成功,不过看配置此机满载重量在1.2kg以上,一块3S2200电池估计只能飞2-3分钟。

我那个电池是51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