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T6J怎么设置的进来。

楼主(2014-03-01):
T6J不会设置失控保护,会的麻烦给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百度吧,应该有的

网友A:
进入F/S页面选择通道移动摇杆到设置的位置长按*键(哪个键我不知道说明书上有)我没用过这控看过说明书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F/S页面选择通道移动摇杆到设置的位置长按*键(哪个键我不知道说明书上有)我没用过这控看过说明书应该是 ...

太感谢你了,谢谢,我设置好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4-11-24):
到底是哪个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