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看一下 30CC YAK55汽油机的 升降舵

楼主(2014-03-01):
怎么升降舵不是 同一个方向 呀??接的 外线 天地飞9通接收器的 2通道求求 大家 教一下undefined undefined 要是 不加外线的话 再接一个通道 那就 应该接 几通在 遥控器上怎么调呢??????

网友:
自己研究,拿分走人

网友:
设置混控

网友:
混控吗?反向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两个舵机用的Y线吗?如果是,那一定是一反一正的。可以试着将一个舵机摇臂反装就行了。

网友:
这个。。。。楼主直接上油机合适么。。。。

网友:
先让部分通道不受开关控制 DeviceSEL里把相关通道OUT改为INH。再在Wing TYPE里改INH值为AUX(123)。最后看舵机是否同向,不同向就调相应开关的反向通道。
我忘记看了,我用的不是天地飞。

网友:
不设混控,用1通道控制升降。

网友:
升降混合副翼,futaba有这个设置,天地飞没用过,没有的话调个升降混控试试

网友:
设混控就行了

网友:
把襟翼设为升降,如果还是反得,就调控里的反向设置。

网友:
设混控,用Y线是不行的。

网友(2014-07-26):
2舵机 各负责1片升降,其实要求挺高的,2个舵机 必须完全一样,舵角的安装角度也必须完全一致,然后1个插升降通道,1个插空余的通道,用混控设置成和升降通道一样,就OK了,然后上电检查,2片升降是否同步工作,转动的角度和速度一致,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5-03-12):
楼主的飞机和我的一样,金翼YAK 55M,30CC,铝脚架。升降舵装两颗舵机,重心会很靠后的。开始我也是装的双舵机,但是我又改回单舵机了。不知楼主的好飞不?

网友:
17楼正解,新手没用过天地飞的控,不知能有没有程序混控。

网友(2015-11-02):
上网买个反向器就可以了

网友A:
Y线没反向舵机就这样。
没反向舵机只能混控

网友B:
楼主要一个反向舵机

网友C:
遥控玩具舵机齿轮箱微小型铜蜗杆蜗轮3齿和24齿组合小速比减速器

网友(2016-01-18):
汽油机最不好装的就是发动机油门和升降舵的混控调试。我是JR的遥控器用9通单独一条通道和升降混控然后调正反向,最后还需要微调调水平和微调行程。不知道其他大神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