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2 四轴求教 高度问题

楼主(2014-03-01):
请教下啊 ,MWC 2.2    2560+gy86  四轴 XXD2212  电调刷 BLHEL 轴距450
自稳模式,磁罗盘开启起飞; 飞离地面5米后 然后 定高开启; GPS HOLD 模式开启。

问题一:
  满电池刚开始的时候定高 很稳。  到快没电的时候 高度会跌很多, 定在 5米 都会跌到地面 弹起来 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二:

往前飞个20米后  停止推杆了,飞机停止前进,然后会升高很多, 定高好像失效了一样。  当时风有点大。这个又是什么情况,和 PID 有关吗?

楼主:
贴个 PID   请大家指点

网友:
请教一下,mwc飞控怎么解锁的。。?

楼主:
油门 最低 打右侧

网友A:
你的俯仰P值9.9?!
自己调整的还是商家给你调的?轴距越大俯仰P越小~~
还有ALT,都太大了。。外界变量很复杂的情况下单片机会处理很多不必要的有害数据而导致飞机不受控的。
450轴距在稍微做点重心中置和平衡的话俯仰P值只用2.6左右足够。大了会产生有害数据。
还有你GY86的低通滤波选项,应该设置为42HZ,不然机机会抽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俯仰P值9.9?!
自己调整的还是商家给你调的?轴距越大俯仰P越小~~
还有ALT,都太大了。。外界变量很 ...

低通滤波是 默认的没修改过。

没什么商家 ,自己2560 R3 + GY86 搭建的, P 用5  3级风 直接 飞走,我受够了。

提控回家还是炸鸡,我选后者,经理无数次炸鸡后我才把 鸡鸡弄成 在 红旗完全展开的风里不会飘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通滤波是 默认的没修改过。

没什么商家 ,自己2560 R3 + GY86 搭建的, P 用5  3级风 直接 飞走,我 ...

我的也是自组,328P
P值设置2.2,
ALT8.0足够   4级大风刮不走,定高后误差1米
个人觉得MWC很适合把RATE加大暴力飞。。。要想大风不移动还是要上GP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自组,328P
P值设置2.2,
ALT8.0足够   4级大风刮不走,定高后误差1米

参数设置跟机子配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