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桨有哪些电机兼容的?谢谢!

楼主(2014-03-01):
手上有1245的桨,三个孔的。如图所示。请问银燕那款3506的电机是否能装?或者请大家推荐下有什么电机能用得了这样的桨的?电机大小不要超过3508的就行。谢谢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好多电机都可以

楼主:
wxh894发表于2014-03-01 14:56:06
应该没有问题
有没有确定的答案呀?

网友A:
你量个2孔间距,然后自己去官网看桨座数据,自己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个2孔间距,然后自己去官网看桨座数据,自己比对。

桨的设计不是有个统一标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