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手206B! 好充电器要顶!!!

楼主(2014-03-01):
最近入了一部206B,和B6比,感觉这货的确给力!

和明纬350W电源搭配使用

电源接线

206B刚到手,就测了一下现役六块电池的内阻【都是去年的电池】,阻值:3块花牌9 7 7,11 10 3,9 9 8,峰泰7 6 6,红皮18 15 16,魔鬼9 7 7;
用206B充放三次后的内阻:3块花牌5 5 4,6 5 4,6 5 4,峰泰4 3 4,红皮12 10 10,魔鬼7 5 4;最重要的是,飞行中的确感觉电池回到了几个月前的水平。

之前红皮用B6平衡充电,充好的芯压:两片电芯还没充满,另外一块已经过冲了

用206B平衡充电,充好的芯压:平衡精度刚刚的

之前峰泰的内阻:

用206B循环充放3次后的内阻:

好的充电器要顶!

网友:
也打算 入手一个!!!!!!!!!!!!!!!!!!!!!

网友:
好东西,恭喜恭喜

网友A:
谈内阻 不谈暖凉就是耍流氓
谈内阻不谈电压 就是耍流氓
测试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内阻 不谈暖凉就是耍流氓
谈内阻不谈电压 就是耍流氓
测试不严谨

广州这几天温度变化不大,都是电池满电情况下测的

网友:
期待更科学的测试结果

网友B:
明纬350W电源多少錢? 24V 15A? 謝...

网友:
锂电池在30度的内阻是20度下的三分之一,所以你大电流充电,电池发热,内阻自然小很多。这就是为什么锂电池飞行前最好热身的原因。

网友:
不过,用一个600块钱的东西和130块钱的东西比,有点。。。。

网友C:
lz的配置和我一样。我把电源输出调成18v,206最高功率电源是18V,充6块3s 2200,半个小时就ok了。

网友:
也打算入一套

网友D:
这206B支持B6那种并充版(最多充6块)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206B支持B6那种并充版(最多充6块)吗?

可以用兼容的!但是现在买206B性价比不高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206B支持B6那种并充版(最多充6块)吗?

并充板非常不安全。电压差大于0.×伏时候可能导致烧毁。还是买个skyrc的双200w双路输出吧,比206便宜充的快。206才30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配置和我一样。我把电源输出调成18v,206最高功率电源是18V,充6块3s 2200,半个小时就ok了。

206B要18伏才能开到300w?那12v电砖输入有200w输出么?
我用skyrc的400w充电器,12-13伏就可以开出400w的功率啦,适合4s铁锂电砖。12v输入相当2台206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并充板非常不安全。电压差大于0.×伏时候可能导致烧毁。还是买个skyrc的双200w双路输出吧,比206便宜充的 ...

并充板,压差大于0.X伏会烧毁?请你举出列子!

网友F:
不信试下用个11伏和12伏电池并充。

网友:
峰泰电池不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信试下用个11伏和12伏电池并充。

自己特意把两块压差如此之大的电池放在一起并充,只能说不做就不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纬350W电源多少錢? 24V 15A? 謝...

某宝搜明纬NES-350-24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自己特意把两块压差如此之大的电池放在一起并充,只能说不做就不会死!

绝对不会死。
经常干。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会死。
经常干。

经常这样做对电池是有伤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这样做对电池是有伤害的

有点浪费循环寿命而已。

从飞场回来,一大堆电池,搞不清满电,半电,空电的。

我也不管了,全部插上并充版。明天要飞,就充满电。 如果近期不飞的话,全部一起放电到3.8v.

我宁愿方便,也不愿意一节一节的伺候这帮家伙。

网友(2014-08-16):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兼容的!但是现在买206B性价比不高哦~

刚拍的同样配置 ,完全一窍不通啊,我冲6S1500MAH的电池。用12V还是18V啊?   电源用不用手动调整到对应电压?

网友:
楼主电源是默认的24V吗? 需不需要调到18或者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充板,压差大于0.X伏会烧毁?请你举出列子!

我也不同意那位仁兄的说法, 一直用并充板充电,从来不看电压,甚至有一次平衡头只插了一块电池,当时充的是六块,充满报警了我才看到没插平衡头,当时测了电压,平衡电压跟总电压都一切正常! 由于原来的并充板线太细了,承受不了大电流,我自己又改造了一下,现在都是20A电流奉上,平衡跟温度都没有丝毫问题,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