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小四轴 naza lite 小四轴 装机分享!!!

楼主(2014-03-01):
平时工作忙也没时间离家里太远的时间持出去玩,所以装个小四轴在家里或者小区楼下娱乐一下,装机调试断断续续一个星期终于完工爽飞,现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机架,选择比较小,一种办法是自己做,在就是这种X240 这种小机架,由于机架部分配件是用尼龙柱连接的,起初感觉不太稳,机身有共振,幸亏是螺丝孔是M3的,家里还有一些短钛合金螺丝,正好用于装机
,根据机友的经验马达选择首先抛弃XXD直接选着朗宇2204,根据机身和所用浆的大小选择1800KV值的,然后其他配件就好选了,飞控用现成的NAZA lite 飞行稳定 容易控制而且调试还简单,这里还得多多一句,要不是naza的前后插针整机恐怕得摞三层,这样只要用尼龙柱和垫环稍加改装大大缩减了高度,看着也舒服些,整机不带电池重量是270G,还算中规中矩吧

配置单:机架轴距240mm玻纤机架
          马达:朗宇2204 1800KV
          电调:好盈飞腾10A
          飞控:大疆 NAZA lite
          电调板:普通10块钱环形印刷电路板
          螺旋桨尺寸:6寸
          接收:华科尔 RX601(6通没接GPS刚好够用)
          遥控器:华科尔 DEVO 10
          电池:双天2S 20C 1300毫安 2S 20C  2200毫安
           其他DIY小配件:3M蘑菇扣 4mm 2mm 垫片 M3钛合金螺丝 M3自锁螺母 XT60插头 10CM飞控连接线

装机过程中遇到点麻烦,先是电调的问题,飞腾10A电调校正好油门后发现动力减小,飞行中手感偏软,不宜拉起,后不得不按着说明书恢复出厂设置,机身空间紧凑狭小,用尖嘴钳擦来插去麻烦死.
浆分别适配过5寸2叶、6寸2叶,前后是飞行过N次最后确定2204 KV1800 2S电池配6寸2叶浆是飞行是最优的
5寸2叶 用2S 1300毫安飞行时间大概是7分钟,拉起操作感觉稍有些肉, 2200毫安飞行时间12分钟,由于重量增加,操作稍有些惯性,感觉机身较重,换句话来讲就是动力不足
6寸2叶 2s 1300毫安 飞行时间大概10分钟,操作跟手,个人觉得最佳  2200毫安飞行时间16分钟左右 没有出现用5寸浆时的问题,动力感觉充沛
5寸3叶 由于固定安装问题没有测试

楼主:
5寸3叶  5寸2叶

楼主:
5寸2叶调试试飞时的样子

网友A:
沙发 最近也在折腾小四轴 个人感觉楼主可以试试7寸浆

网友:
挺逗的  有时间也弄个玩玩

网友:
整那么小飞特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 最近也在折腾小四轴 个人感觉楼主可以试试7寸浆

240能上7寸?呵呵!

楼主:
240六寸极限了,七寸打浆

网友B:
一直没搞懂这种架子的 脚架是啥材料做的,楼主告知一下。

网友C:
玻纤强度可以么?一直没信心

网友D:
推荐cobra 2204,比郎宇2204好很多,而且是子蛋头的桨夹,郎宇的是桨保护器,不够安全。

网友A:
楼主空机和起飞重量分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这种架子的 脚架是啥材料做的,楼主告知一下。

是玻纤,就是跟电路板一样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纤强度可以么?一直没信心

强度还不错,玻纤板一般摔机的时候不会坏,尼龙柱能起到缓冲作用,上次炸机从20米高掉下来也就是折了七八根尼龙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空机和起飞重量分别多少?

空机不带电池270G左右,电池1300毫安的 75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cobra 2204,比郎宇2204好很多,而且是子蛋头的桨夹,郎宇的是桨保护器,不够安全。

我看中的还就是这种橡皮筋的浆保护,炸鸡能保护马达,成本低,换一个O圈跟一个桨叶就OK,至于飞浆我还没遇到过,我想厂家能用这种浆保护肯定做过很多实验经过市场考验过的,就是看着悬点,其实不用担心

网友:
市场考验了,容易空中射桨是桨保护的最大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中的还就是这种橡皮筋的浆保护,炸鸡能保护马达,成本低,换一个O圈跟一个桨叶就OK,至于飞浆我还 ...

橡皮筋怕老化。另外桨的边缘要磨一下,别割断橡皮筋。

网友:
浆保护器怎么说呢 我也在用 目前一切安好

网友:
5045  三叶 应该效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