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图传的地面端视频输出连接问题

楼主(2014-03-01):
dji刚刚推出的高清图传,确实很有货,看介绍是两种输出模式,hdmi和usb,但是好像hdmi还没启用的样子,不知道这信息是不是过时了,如果是usb输出,看介绍只能接手机的样子,型号还特别少。看到tb上有USB转各种视频线的,hdmi,vga这些的,不知道能不能用,还请dji相关的技术支持来说说呗,这个地面端,到底可以做怎么样的扩展,比如怎么接到数字电视上,怎么接到笔记本上,有什么样的dvr可以扩展出来等等
就单说接到指定型号的手机上,那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大家都不想这些信息只有纸质的说明书才说吧

网友:
土豪的东西我也摸不到。。。等大佬解答吧

网友:
答复您晚了一些,请包涵。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实现地面输出HDMI(720p@24  720p@25  720p@30 不同帧率取决输入)。随着固件升级可以支持到1080I的输出,目前还不支持。
关于HDMI输出的测试视频下周论坛上公布。
USB输出支持IOS和a n droid两大类型的移动终端。
由于IOS 部分解码接口没有开放,导致显示的亮度和对比度没有a n droid设备效果好。如果想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建议使用 a n droid设备。
支持的手机当然不只是几种。 从处理能力和显示效果出发,建议使用samsung Galaxy Note3   samsung Galaxy s4  LG G2 Google n5  SONY L36h .
其他的 a n droid 设备我们测试过后会陆续公布,DJI本着客观 实事求是的态度公布已测试且支持的手机类型。
我们支持的手机类型原则是 屏幕大 处理速度快的。这样才对得起高清数字图传嘛。
另外,关于您提到的USB转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支持的,因为USB输出的是DVSB数据流,不是标准的图像数据,因此转换设备是不能正确解码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