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优迪U818A小四轴

楼主(2014-03-01):
没米玩大家伙,就上个玩具吧。感觉在玩具中算比较好的了。呵呵。

这张是左手拿控,右手拿手机抓拍的,糊了。

这是摄像套装原配的摄像头拍的视频,在玩具机中比较不错了。上传后效果有所下降。

网友:
       这玩意马达太不经用了,我同事的换了6个马达了

网友A:
看视频预览图时吓我一跳,这个四轴能飞这么高?再一看视频原来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预览图时吓我一跳,这个四轴能飞这么高?再一看视频原来如此

         这个是可以飞这么高的,我同事的第一次玩的时候想试试能飞多高直接一推油门到底,一下子直冲云霄了,最少十多层楼高应该是有的,最后还掉在一个楼房顶上,差点第一次就报销了

网友C:
这个不大,建议玩伟力V262,价格才300,体积要大很多,也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飞这么高的,我同事的第一次玩的时候想试试能飞多高直接一推油门到底,一下子直冲云 ...

四轴飞行器飞高了就看不清姿态了,在没有FPV和GPS设备的帮助下很难操纵,除非操纵者的技术很好,要不很容易炸机,我看视频预览图还是在楼群里,感到非常惊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预览图时吓我一跳,这个四轴能飞这么高?再一看视频原来如此

不好意思,感觉这个图比室内的看起爽些,就选了这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大,建议玩伟力V262,价格才300,体积要大很多,也很稳。

开始也考虑过伟力V262,但在网上看航拍视频感觉这个比伟力的稍好,所以选了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也考虑过伟力V262,但在网上看航拍视频感觉这个比伟力的稍好,所以选了这个。

伟力V262本身体积庞大,升力余量较大,如果为了挂载一些负荷,可以把泡沫圈拆掉减重。飞行起来真的很好,一般飞行就是在空中直接掉下来也不会炸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也考虑过伟力V262,但在网上看航拍视频感觉这个比伟力的稍好,所以选了这个。

伟力V262本身体积庞大,升力余量较大,如果为了挂载一些负荷,可以把泡沫圈拆掉减重。飞行起来真的很好,一般飞行就是在空中直接掉下来也不会炸坏。飞行高度达到在100米以上。

网友:
淘宝鹰眼模型部

网友D:
我的飞机飞丢了,控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机飞丢了,控还能用吗?

你去单买一架同款的飞机,应该还能用的。

网友:
效果不错,建议也可取!谢谢

网友:
下一步直接hoten+狗3

网友(2014-07-20):
这玩意马达太不经用了

网友:
看视频感觉好像帧率很低,不如司马x5c那个摄像头拍出来效果好。

网友(2014-08-29):
想请教一下楼主,这个东西怎么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