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信天翁迎风飞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在无动力时迎风飞老感觉头往下栽,要不停的拉平尾。感觉头重,电池已经装到最靠后了。求解?在平地上,没在山坡上飞。风大概有2--3级。不算大

网友:
升降微调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不是升降舵没微调?

网友:
迎风飞一般容易抬头。再看看重心位置和各舵面情况。

网友:
控的微调设置中立,然后再调整舵机中立点。

网友:
感觉头往下栽不一定是重心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1)检查各舵面是否平整;
2)你用多大的电池?
3)飞行时可适当动下微调,小范围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4)如果电池位置已放置最后,可以考虑改一下电池舱,扩大向后的位置,我的赛斯纳和歼十就是通过扩大电池舱而保持重心的,你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A:
你用多少MAH的电池啊?是不是电池太大啊?我手上有一个凤凰用2200电池刚好!我一朋友的用2200电池就扎头给他换上1500的电池就好了!虽然都是一样的飞机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要一样的配置!看看减轻头部重量看看!如果手头上没有其他电池的话!建议是用微调修改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少MAH的电池啊?是不是电池太大啊?我手上有一个凤凰用2200电池刚好!我一朋友的用2200电池就扎头给 ...

1350的电池应该不算大,明天调一下微调试试。

网友B:
高空完全收油平飞,拉着升降舵是正常的。给着油的情况下,就要调一调水平尾翼了。

网友:
这个飞机只能用1300的电池,2200的头重,不知lz用的啥

网友:
如果只是给油的时候出现低头,最好检查一下拉力线的设置。无动力滑翔姿态正常的话,很可能是电机拉力线不对,尝试增减一点下拉看看,通过对比调试,应该可以解决你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空完全收油平飞,拉着升降舵是正常的。给着油的情况下,就要调一调水平尾翼了。

是在完全收油的情况下,出现低头下坠的。给油的情况下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少MAH的电池啊?是不是电池太大啊?我手上有一个凤凰用2200电池刚好!我一朋友的用2200电池就扎头给 ...
1300MAH是标准配置!1350MAH应该是没问题的!你下次在去飞的时候先别调节水平尾翼!看一下姿态!还一个现象虽然可能性很小!就是你当时是不是遇见强下降气流了!

网友:
15樓師兄講得對.

网友:
装1700MAH电池的路过

网友(2014-08-0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调整下水平尾翼

网友C(2014-09-10):
   我就是信天翁,之前一直用的3S 40C  1300毫安电池飞,稍微有点飘,但是飞起来脱控平飞的,现在用的3S 25C 2200电池,比1300毫安更好飞,时间更久,也是脱控平飞,你检查舵面吧,电池两种规格我都飞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5-03-17):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信天翁,之前一直用的3S 40C  1300毫安电池飞,稍微有点飘,但是飞起来脱控平飞的,现在用的3S 25 ...

相对而言2200的3S比较好飞

网友:
建议:1、先用电池调整好重心位子。2、检查机翼与水平尾翼间的正差角是否正确。3、无动力迎风飞行时如果低头用升降微调调整到略感头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