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从四轴升级六轴固件问题

楼主(2014-03-01):
各位APM高手,最近装了一套六轴,将原先的APM四轴飞控安装在六轴上,5号6号电机不转,这个是能理解的,于是升级6六轴固件,但是无论怎么升级更新,5iMX 我爱模型原先四轴改过的参数好像还保留着,飞控也不用任何校准和原先的操作一样,但是5号6号电机确实能转了,说明六轴固件到是装进去了,可我不能理解啊,按道理重刷固件应该是覆盖原先的吧,各参数都新的吧。想不通,真想不通,有谁遇到过?另外地面站卫星地图里原先的四轴航线指示图标,现在还是四轴,如果升级成功是不是六轴的小图标呢,目前电机都可以转了,通过油门行程校准也能同步的很好,我想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升级成功了还是没成功呢,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能飞就说敏没问题,实际上飞控只是把飞机的模式从X4变成X6了,只要电机和桨的方向没有错,一些设置和参数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就说敏没问题,实际上飞控只是把飞机的模式从X4变成X6了,只要电机和桨的方向没有错,一些设置和参 ...

谢谢回复,希望如此吧,毕竟天上飞的,不能盲目上天啊

网友B:
程序存储的区域和配置存储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刷多轴固件不会清空配置     如果要清空的话 先刷个固定翼固件  再刷六轴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存储的区域和配置存储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刷多轴固件不会清空配置     如果要清空的话 先刷个固定翼固 ...

感谢回复,你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