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中燒了的是什麼?看圖

楼主(2014-03-01):
充电器中燒了的是什麼?看圖
兩粒都是一樣嗎?

网友:
电阻,色圈是阻值的标记

楼主:
那圖中兩粒电阻的阻值是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圖中兩粒电阻的阻值是一樣嗎?

不一样。。。看不清楚

网友:
就电阻嘛,便宜的要死,自己买个换上就好了,其他没坏的话

楼主:
這樣清楚嗎?

网友:
是电阴吧?看色环应该能知道参数。

网友:
0.5欧 3w

网友:
水泥电阻  这色环奇怪呀 怎么两头都的色环都是黑色  看电路应该是几欧姆的限流作用
去电源板上拆个10欧姆一下的装上去  开关电源上都有
是在不行就去家电维修那里两下就搞定

网友:
楼主要自己动手了。

楼主:
参数不同有影響嗎?

网友:
左边那个看不清颜色了

网友:
电阻更换很容易,但要查查一起电阻烧坏的原因!切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哦!建议送专业检查维修!

楼主:
裝一個不同参数有影響嗎?

网友:
色环电阻,修复前先排除少电阻的原因

网友A:
是电阻。烫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买一只新的换上就行了。

楼主:
烧坏了的电阻都能用万用表量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烫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买一只新的换上就行了。

烧坏了的电阻都能用万用表量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坏了的电阻都能用万用表量阻值?

是哈。我忽略这个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B:
围观焊接工艺。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焊接工艺。新货?

新貨的!
我自己焊接出來才拍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貨的!
我自己焊接出來才拍照

那个是电流采样的电阻,量一下没烧那个,估计是1欧姆或者0.5Ω的电阻,如果其它地方没坏,很容易维修的。如果坏了输出的mos管就麻烦一点(有可能)。
这个充是哪家买家买的,我也想入一个。
楼主要不想修就报个价扔给我,我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电流采样的电阻,量一下没烧那个,估计是1欧姆或者0.5Ω的电阻,如果其它地方没坏,很容易维修的。 ...

一般兩個都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兩個都一樣?

我手上没有B6,可能是并联扩大功率的。你看那两个电阻两头是否有电路连接在一起就知道了。
你先拆下来,如果另外一直是好的,还是可以用的,只是实际充电电流是显示的一半。

网友:
怎么烧的

网友C:
再问一下,这个版本在哪家淘宝店买的?充电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问一下,这个版本在哪家淘宝店买的?充电精度如何?

不是在淘宝店买的

网友:
看照片难道是X6系列?

网友:
我们可以帮你免费维修,可加我QQ联系(四二五七422八7)

网友:
烧过的电阻不一定坏掉,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有关色环电阻的阻值可以搜下有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烫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买一只新的换上就行了。

烧到这个程度,阻值都变了

网友:
高手  懂的都真多啊

网友:
好深奥呀

网友:
我这儿很多那个元件啊,送你一点,运费自已出哦.另外,MOS管也有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