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調電機接好˙電機冒煙知道的大哥麻煩解說一下˙感謝了

楼主(2014-03-01):
小弟有一疑惑煩請知道的大哥告知一下感謝˙我有一個新購買的中威特壁虎電調是65A˙SBEC是8A是一体的˙說明書說可以用於450機子上˙豹子外轉無刷馬達型號是LC450  3200KV   馬達接上電池後馬達卻冒煙我趕快拔掉電源˙電機發燙啊˙˙試了幾次都是這樣˙還好馬達沒有燒掉˙有哪位大哥可以告知的˙˙但是我接回了原來的GAUl 65A電調一切都正常˙請問一下是不是馬達的KV直小了造成馬達冒煙啊˙或是馬達需要換成多大的˙煩請知道的大哥說明告知˙謝謝˙感謝

网友A:
我昨天装机通电也冒烟了,不过是分线板接触到碳纤板,导电的,,,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装机通电也冒烟了,不过是分线板接触到碳纤板,导电的,,,吓死我了

我是3S電池一接上控都還沒設定就冒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3S電池一接上控都還沒設定就冒煙了

我也是这样,不过检查出来是碳纤导电照成的

网友B:
電調有問題,不過馬達冒煙都好不到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調有問題,不過馬達冒煙都好不到那裡.

謝謝大哥˙˙˙但是我用了另外一顆4000kv的馬達就不會有問題ˊ但是油門在最90-100%的時候馬達會有斷斷續續的抖動0-80%就沒問題啊

网友B:
那就試試設定進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試試設定進角吧.

謝謝大哥的回覆

网友:
客氣..........要注意,進角設定到高位是給高KV馬達用的,低KV就張進角調低一點吧.要自己反複調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