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习惯APM的定高方式

楼主(2014-03-01):
想知道Pos Hold 这个模式去哪里了

以前飞兔子的 用油门来控制高度

现在apm这个 油门被飞控控制着 好不习惯 想知道怎么才能像玉兔那样

用油门来控制高度

(图片涉嫌广告已经删除,斑竹留)

网友:
LZ是小米的拖?

网友A:
APM 定高模式也能用油门控制,只是定高模式时油门大于60%或小于40%高度才会变化

网友:
LZ的号被封了?

楼主:
是的  就发一帖询问电机情况 就被封号

为钱而生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定高模式也能用油门控制,只是定高模式时油门大于60%或小于40%高度才会变化

兔子不是这样的 兔子用油门控制高度  定高不一定在50油门

网友B:
小米就是垃圾  我哥们新买的还没用1天就突然打不出去电话   直接换新机了  不知道那个有毛病的手机会卖给那个倒霉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就是垃圾  我哥们新买的还没用1天就突然打不出去电话   直接换新机了  不知道那个有毛病的手机会卖给那 ...

  米3用两个多月 没任何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兔子不是这样的 兔子用油门控制高度  定高不一定在50油门

因为那是垃圾模式。正常的就该是apm这样。不爽关掉改手动模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那是垃圾模式。正常的就该是apm这样。不爽关掉改手动模式好了

就是不适应那个模式  手动模式没有定高定点了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适应那个模式  手动模式没有定高定点了把

你通过油门不断调整来手动控制高度,这本身就不定高,这就是手动模式。所以你的问题太怪了。你说的你想要的模式根本就没有定高,纯粹的只是平衡姿态而已。apm这个才是真正的定高模式。这是飞控应该具有的更加强化的一个功能,你倒反而不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通过油门不断调整来手动控制高度,这本身就不定高,这就是手动模式。所以你的问题太怪了。你说的你想要 ...

看来你理解错误了  你玩过兔子你就知道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就是垃圾  我哥们新买的还没用1天就突然打不出去电话   直接换新机了  不知道那个有毛病的手机会卖给那 ...

我的小米1从出来 用到现在没问题!我帮朋友抢购了几台用起也没问题!我看是你RP问题吧

网友D:
LD丶刹手发表于2014-03-01 21:27:00

看来你理解错误了  你玩过兔子你就知道拉
定高模式就是利用气压传感器数据把飞机定在一个固定的高度,这时候飞机只左右平移上下锁定不变,油门推杆只是改变定高数值。
不知道玉兔当飞机到了一个高度想定住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模式就是利用气压传感器数据把飞机定在一个固定的高度,这时候飞机只左右平移上下锁定不变,油门推杆 ...

打开定高 你油门推到能定住的状态 就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开定高 你油门推到能定住的状态 就得了

我没有理解错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这个就是没有定高,起码在我的理解里,这就是最基本的手动模式,不是定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理解错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这个就是没有定高,起码在我的理解里,这就是最基本的手动模式,不是 ...

但是一样可以定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一样可以定住

我就问你,你这样定住了,油门不动,你左右前后控制机子动作,机子高度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问你,你这样定住了,油门不动,你左右前后控制机子动作,机子高度掉么

不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问你,你这样定住了,油门不动,你左右前后控制机子动作,机子高度掉么

玉兔的定稿模式是:打开定高模式开关,油门在某位置保持不动超过一定时间,自动进入定高模式;若油门摇杆一直有变化,定高关闭

网友:
wq 你应该习惯APM的定高模式,这才是专业级的。玉兔搞一套自己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玉兔的定稿模式是:打开定高模式开关,油门在某位置保持不动超过一定时间,自动进入定高模式;若油门摇杆 ...

咖啡玩过兔子

网友F(2014-05-03):
我也喜欢兔子的定高,比APM稳,容易,油门可以到0
现在也给APM定高折磨。怀念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喜欢兔子的定高,比APM稳,容易,油门可以到0
现在也给APM定高折磨。怀念兔子

是啊  兔子的油门不一定要在50  实时的

网友G:
那玩回玊兔,dji apm autuquad mk 零度定高全都是這樣,真飞機定高都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玩回玊兔,dji apm autuquad mk 零度定高全都是這樣,真飞機定高都是這樣

那为什么 现在变了

网友:
玉兔的定高模式 更适合于航线和姿态飞行   APM的定高模式 适合于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