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9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凤凰90A 的电调,是2013款亚托550DFC套装里面的,想问一下,如果我不打算用定速功能,是不是只要用遥控器设置油门行程和一条对角的油门曲线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啊,现在飞机撞好了不敢飞啊。

网友A:
首先要将电调接电脑,进入电调设置程序将电调设为直机模式
然后还要设定保护电压,接收电输出电压,电机进角,驱动频率等参数。
最后才是设置油门行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将电调接电脑,进入电调设置程序将电调设为直机模式
然后还要设定保护电压,接收电输出电压,电机进 ...

好的,谢谢,请问下,如果要USB线链接电脑的话,用MB的数据线是否可以?

网友A:
关键不是数据线,而是USB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不是数据线,而是USB模块

随便买个这种USB模块可以吗,还是一定要凤凰的USB模块?

网友:
LZ还需要多潜水,关键要多花钱。。。

网友:
从来没设置过,一样的飞过,,就用油门曲线控制的飞过。。。。。

主要我要求不高。

网友:
设油门行程有几个贴子里有视频,自己搜一下,完全不用再买USB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