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H机架 APM 悬停15分钟,还有什么可优化的吗?

楼主(2014-03-01):
H机架+ APM 2.6 + 好赢20A + V2216 + 1045 + 数传

起飞重量 1.47KG  3S 5000MA 悬停 15分钟?想再飞的长点有什么改进意见吗?

电机换成X2212 980?
红色铝方管换成 碳管+管夹 会不会轻点?
电调换成SUNRAISE的 放到管子里?
当中两根红色铝方管,换成铝柱 会不会轻点?强度够不够?
。。。。。

网友:
我的新机刚做好,帮顶。

网友:
已经很长了,没有负载

网友:
这时间已经够长了。

楼主:
我想优化到20分钟

网友A:
起飞重量在减点  机架太重 我F450悬停22分钟 可以看我的帖子  我还在想减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在减点  机架太重 我F450悬停22分钟 可以看我的帖子  我还在想减重

我会告诉你 我室内也22分钟 到了室外就不行了 不信你试试

网友:
    自制3k碳架,换低c数的电池(10c,15c)应该能控制在1100以内。

网友:
我的 也是额

网友:
4s 或者6s

网友:
你的机架我感觉还可以在弄的简单一点

网友:
铝管比碳管轻
设备的重量是固定死的没法改、所以只有在机架上面优化、你可以多上几张照片,看了细节才能帮你出点子

网友:
4s电池,或者大桨,都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