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Vbar蓝牙模块无法连接

楼主(2014-03-01):
求助各位正在使用的VBAR蓝牙模块

我的情况是,接线正确连接,接蓝牙模块后与手机能正常配对,但是打开手机端软件,蓝牙选择模块后无法连接,始终显示Enabled

有模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折腾半天了,始终无果。。。

楼主:
没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先打开软件,后插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开软件,后插模块

谢谢了,这个我也试过了,显示error。

难道蓝牙模块的问题?按理说灯常亮表示硬件连接没有问题,但是软件就是连不上。。。

网友B:
换个手机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格机或者换手机。

楼主:
晕死,看来得先找个手机试试了。。。

谢谢你们~~

网友C:
把RX、TX交换下试试。

网友D:
我用zyx蓝牙模块更改下线序可以使用耶!!百发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X、TX交换下试试。

谢谢,明天回家试试。
我连手机都刷过了,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zyx蓝牙模块更改下线序可以使用耶!!百发百中!!

怎么改zyx的蓝牙,可以用在K8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RX、TX交换下试试。

RX、TX是什么??怎么交换???陀螺仪上的RX-1,RX-2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X、TX是什么??怎么交换???陀螺仪上的RX-1,RX-2分别代表什么?

只换一头即可,蓝牙侧或杜邦插头的TX、RX。
RX-1、RX-2是插卫星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换一头即可,蓝牙侧或杜邦插头的TX、RX。
RX-1、RX-2是插卫星天线的。

唉,这个也试过了,下周老款的安卓就来了,到时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个也试过了,下周老款的安卓就来了,到时再试试

我的也成功连接了,K8连小姨子的蓝牙,改改接线的顺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