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一下,今天高空射浆了,680安然返航

楼主(2014-03-01):
飞越的680,下午飞了几个起落,一直没问题,最后一个起落,飞到大概30米高,50米远的时候,机子突然旋转起来了,打舵乱跑,在地面不清楚状况,失控返航,GPS,姿态来回切换,发现只有失控返航有感觉,打了返航,NAZA拖着机子旋转着就往回奔,降落点位置不太好,接近地面时切姿态强制降落,机子歪了,断一个脚杆,落地一看,少一个浆,四只APC没事,两只ATG只有一个了,另一个只有变径环还在电机上,电机固定帽还在,应该是高空浆直接从固定孔那断了,庆幸顺利返航了,感谢NAZA,关键时候挽救了我的银子

网友:
桨要买好桨啊,楼主幸运

网友A:
你说的失控返航是指--返航点锁定 还是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失控返航是指--返航点锁定 还是关控?

就是和GPS,姿态一起的那个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naza v2?

NAZA V2啊

楼主:
应该不是运气问题,返航很坚决的,还是感谢NAZA

网友B:
怎么上次我射桨就炸鸡了啊,同样飞机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上次我射桨就炸鸡了啊,同样飞机飞控

你是怎么救的,只用姿态模式是救不下来的,GPS卫星正常的情况下,打失控保护或返航点锁定或航向锁定应该能救回来的。

网友:
没时间反应就坠机了,还好飞得不高,掉遮阳蓬了

网友:
怎么LZ混着用桨。六轴四支APC,两支ATG?

网友:
楼主六只桨还不用一样的啊?

楼主:
cclei发表于2014-03-01 22:58:45
怎么LZ混着用桨。六轴四支APC,两支ATG?
上次地面翻坏了两只浆,手里没替换的,就用atg凑合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