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次用DJI f450硬挂山狗试拍

楼主(2014-03-01):
入DJI f450不到两周时间,400mw 5.8g图传,硬挂山狗,穷人osd,自制3s 5000mah(实测估计就4000),起飞重量1420g,大概能飞5分钟左右今天在小区实拍了一段,见笑。

另外还买了2轴云台,还在路上,就是不知道挂上去能不能飞了。

网友A:
这重量。。。。。换个A2216都能比原装电机多飞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重量。。。。。换个A2216都能比原装电机多飞好久

2216比2212强大这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16比2212强大这么多?

不是强大 是你给2212的负载太大了 效率直线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强大 是你给2212的负载太大了 效率直线下降

你的意思只要换4个2216的电机,效率会好很多
刚刚看了一下2216的参数,1047桨,在11v的时候能提供1300多克的推力
2212只能提供 900g左右的推力

网友B:
这电池、这重量、不应该只有5分钟啊!
你把你的四条腿拆了、换四根一次性的筷子,这个脚架我记得80g
感觉尼龙扎带也绑的太多了、一点3M的双面胶(去卖车用品的店家买只要0.7元)
减重才是关键呀
我1010g F450 3S 2200的电池可以悬停9-10分钟
你的重量和电池这样搭配才5分钟感觉时间太短了
我和DJI的技术员聊的时候、他们建议是用8-9寸浆、不建议上10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这重量、不应该只有5分钟啊!
你把你的四条腿拆了、换四根一次性的筷子,这个脚架我记得80g
感觉 ...

用8寸桨更好?
4根筷子,咋固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8寸桨更好?
4根筷子,咋固定啊

筷子绑四个机臂上、两双一次性筷子才几克
我原先1045浆 悬停7-8分钟
现在是9445浆 9-10分钟

网友C:
我2208电机,用4S2700的电池飞12分钟下来还3.7付多呢,起飞重量900多克,你的怎么飞那么时间短啊?还有山狗就这录像质量啊? 幸亏没买,看着还没有808录像质量好呢

网友D:
是小七吧,你的电池太重了,让电机高热运行——用个2200的电池,把穷人OSD去掉。1000克左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小七吧,你的电池太重了,让电机高热运行——用个2200的电池,把穷人OSD去掉。1000克左右就行了

嗯,是我,回头改用一个2200电池飞了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这重量、不应该只有5分钟啊!
你把你的四条腿拆了、换四根一次性的筷子,这个脚架我记得80g
感觉 ...

我的450也是1050克啊 上2200电池飞分钟啊

网友F:
楼主这晃是感度高了,还是???穷人osd多少钱啊,准备搞一个玩玩

网友:
把塑料机臂换木机臂 飞22分钟撸过

网友:
楼主电压没设置对吧,检查一下。

网友G:
楼主给山狗配的什么云台呀,给个淘宝链接呗

网友H:
5分钟,明显是漏了个1,地球人都知道是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给山狗配的什么云台呀,给个淘宝链接呗

没有云台,直接挂在机身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5分钟,明显是漏了个1,地球人都知道是15分钟

起飞重量1.4公斤多,能飞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晃是感度高了,还是???穷人osd多少钱啊,准备搞一个玩玩

今天风有点大,穷人osd就是淘宝上300左右的,很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208电机,用4S2700的电池飞12分钟下来还3.7付多呢,起飞重量900多克,你的怎么飞那么时间短啊?还有山狗 ...

你的起飞重量才900多克当然可以飞的时间长啦,我的都1.4公斤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1.4公斤多,能飞15分钟?

如果真的是5分钟,那就肯定电池有问题了。自组的那种电芯,说实在话不好,放电系数不够,内阻又大,充几次,5000明显就只能充进去两三千。你naza如果设置了电压保护的话,放电系数不够5压太快,自然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真的是5分钟,那就肯定电池有问题了。自组的那种电芯,说实在话不好,放电系数不够,内阻又大,充几 ...

自己组的反正也是随便玩玩的,不行就当试机用的,再弄一块狮子的3s,好像感觉飞多轴的人反映还不错

网友:
这个机架没有必要带这么多东西~~F450可以说是教练机~~新手机~~~建议换大一点的机架更稳定~~~

网友I:
硬挂的效果不错,做过桨平衡么?
在小区飞,太不安全了,砸到车,保险也是不赔的吧

网友:
兄弟你小心别人的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450也是1050克啊 上2200电池飞分钟啊

你的配置是什么?说出来一起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挂的效果不错,做过桨平衡么?
在小区飞,太不安全了,砸到车,保险也是不赔的吧

桨平衡做过,大疆的原装桨,挺平衡的

网友J:
我的3S 4400mah 4822KV570 1455桨,起飞重量1900g,飞7分钟

网友K:
楼主 QQ  有事请教

网友:
感觉飞行的不稳,太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QQ  有事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3S 4400mah 4822KV570 1455桨,起飞重量1900g,飞7分钟

你这个是多大的四轴啊,450用不了14寸的桨把

网友L:
julytj发表于2014-03-01 19:24:26

你的意思只要换4个2216的电机,效率会好很多
刚刚看了一下2216的参数,1047桨,在11v的时候能提供1300多克的推力
2212只能提供 900g左右的推力
电机的参数你是哪里看的?我怎么找不到大疆2212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的参数你是哪里看的?我怎么找不到大疆2212的参数。

我大概看其他2212的电机参数,参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多大的四轴啊,450用不了14寸的桨把

ATG650机架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 没飞 也是山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置是什么?说出来一起比较一下

XXD 2212 1400KV  天行者40A  450 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