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运动版P51升级

楼主(2014-03-01):
fms 运动版  高速版 P51 原厂电机是 3648-kv770
想升级改造成朗宇电机,哪位高手知道应该换成多大的电机啊?有人换过吗?

网友:
已经够暴力了啊

楼主:
我原厂电机烧了,不想换原厂的了。

网友A:
3648换成郎宇的标法其实是3026,比2826还要大一点,要暴利换3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48换成郎宇的标法其实是3026,比2826还要大一点,要暴利换3520

朗宇有3520电机吗???关键是电机座的孔能对上不?

网友B:
你怎么飞的,能烧了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朗宇有3520电机吗???关键是电机座的孔能对上不?

估计对不上,可能能多少2个,烧掉建议重绕,kv绕得稍微低点就不容易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飞的,能烧了电机

换了三叶桨罩,12*8三叶桨,大油门速度非常暴力,结果电机就烧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对不上,可能能多少2个,烧掉建议重绕,kv绕得稍微低点就不容易烧了

厉害啊。我还没绕过电机呢。容易不?

网友:
估计桨大了吧

楼主:
嗯。桨大负荷大电机受不了了。顶多有11*8三叶桨,但是有感觉慢了一点。

网友:
怡文心士发表于2014-03-01 22:51:25

换了三叶桨罩,12*8三叶桨,大油门速度非常暴力,结果电机就烧了。郁闷。
我一直是低空低速玩,很不错的一款机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啊。我还没绕过电机呢。容易不?

绕不难,不过第一次拆比较难了,要暴力用单根线或双线绕,耐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不难,不过第一次拆比较难了,要暴力用单根线或双线绕,耐烧很多

谢谢指点。。。

楼主:
谢谢。我正好有这个电机是1100KV的。三叶桨的话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的桨

网友:
2820  KV700-800  和原电机一样大的

楼主:
谢谢了。我回头试试看

网友(2015-06-03):
x2814/2820都可以1100kv上2叶桨效率会更高点,速度2820跟原厂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