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 和 NX3 的区别是什么?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4-03-01):
同题,

为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后续有***图的哦

抛砖引玉-------------------

网友A:
这屁股。。。真想捏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屁股。。。真想捏一把

说正题!!!

网友:
牌子不同,算法也不同。据说现在做的相对好的固定翼是A3

网友B:
已买了NX3,装在EPP 80CM 的机子上,我现在的技术还不敢在外面飞,在家里玩吊机的话,用锁定模式可以脱控吊机十几秒以上。

网友:
我要看正面

网友C:
屁股真好看!

楼主,你说什么?

楼主:
回复正题自然有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屁股真好看!

楼主,你说什么?

现在----

我说的能听懂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买了NX3,装在EPP 80CM 的机子上,我现在的技术还不敢在外面飞,在家里玩吊机的话,用锁定模式可以脱控吊 ...

有这么变态?我四轴低空自稳脱空十几秒都悬

网友:
不懂   还是直接上图吧

网友:
这是弄什么????

网友:
我就觉得只是做工不同,呵呵

网友:
看了那屁股我都不知道主题是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变态?我四轴低空自稳脱空十几秒都悬

的确这么神奇,优酷上有脱控时间更长的,我都是抱着试着看心态买的,结果吊鸡效果不错,至于其他姿态效果如何还没体会到。

网友:
我也是冲着最后一张图片才进来的。

网友:
这待遇,还有功夫做作业?对了都问答了些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这么神奇,优酷上有脱控时间更长的,我都是抱着试着看心态买的,结果吊鸡效果不错,至于其他姿态效 ...

我要买一个去装B,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