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下充电器

楼主(2014-03-01):
4s5200   4s6200 各一块   3s5200两块  3s2200两块  如果要同时冲电 用什么充电器呢?

网友A:
电池种类太多,icharger 308或者4010?或者A9“不用担心插头不统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种类太多,icharger 308或者4010?或者A9“不用担心插头不统一了

a9可以吗?

网友:
A9直接用平衡头冲,但是充电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