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2用碳纤桨怎么样

楼主(2014-03-01):
精灵2用碳纤自锁桨怎么样 看网上说的 倒是挺好的 不知道有用过的吗 说说使用效果

网友:
要留意桨平衡。买过两家的货,手工都不行,精灵飞起来抖得厉害。

楼主:
谢谢  还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用原装浆吧,现在打死我也不买其他浆了。

网友A:
同问,有用过tm碳浆的么?看样子挺好看的

网友:
用过真的很一般,而且危险性大增,桨跟刀子一样

网友:
要买就买tm的  其他不靠谱

网友B:
一分錢一份貨!我也是山寨碳槳受害者!10對才有可能挑出二對堪可用的!
原廠不然直接上t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分錢一份貨!我也是山寨碳槳受害者!10對才有可能挑出二對堪可用的!
原廠不然直接上tm

问下...山寨的能通过桨平衡达到好些的效果吗

网友D:
TM的做工一流,但問了幾次都說沒有出自緊碳槳。不方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山寨的能通过桨平衡达到好些的效果吗

槳平衡只是小問題?再爛的槳都有辦法平衡
重點是質量、不管外觀如何難看,磨痕、毛邊、孔位精度不良、我都可以接受
但......會有雙槳就沒救了(運轉時從側邊觀察就可看出)重大致命傷!

震動大不說,還會有風切聲嚴重影響效能,用久了電機肯定軸承死的快
山寨碳槳只能用來擺飾(看起來高檔些)拿來用免了,
打死我也不再用碳槳了,除非上TM槳!目前手上全都是APC正廠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槳平衡只是小問題?再爛的槳都有辦法平衡
重點是質量、不管外觀如何難看,磨痕、毛邊、孔位精度不良、我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有用过tm碳浆的么?看样子挺好看的

壕做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槳平衡只是小問題?再爛的槳都有辦法平衡
重點是質量、不管外觀如何難看,磨痕、毛邊、孔位精度不良、我 ...

精灵2能用APC正厂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M的做工一流,但問了幾次都說沒有出自緊碳槳。不方便啊!

我也咨询过TM,说是自紧效率不高。。。。
等新版TM2214和碳纤出来,就换上,据说3月中旬或3月底

网友:
Phantom 2 浆的质量很差劲,没有一代浆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