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一块动力电池做控电可行吗

楼主(2014-03-01):
如题

网友A:
当然可以,如果你的控用的是8节1.5付电池的话就用3S电,把控那边的插头改成和电池一样,这样的话永远不用担心控会没电,如果9V的话,就加一个7809三端稳压,

网友B:
电压一致就行

网友C:
电压一致,空间可容下,自然可以。但是要注意,
要在遥控器中进行电池类型的设置。因为不同类型的电池的报警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体积容得下电压相近就能用,只是可惜了这电池,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E:
牛刀杀鸡 只要电压合适,妥妥的

网友F:
天地飞的控可以用锂电的,1s 3.7V,供电方式调一下就行

网友G:
可以用飞了几年,容量减小的动力电,废物利用嘛。

网友H:
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I:
大多数人都是动力电当控电用,动力电的质量要好很多,保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