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怎样给飞机配电机啊?送a5两用机图纸。

楼主(2014-03-01):
新手很迷茫!多大飞机配多大电机配多大电调,等等。或者大家把自己的飞机配置拿来晒一晒。
飞机尺寸,电机型号,电调型号,遥控型号。
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飞行重量,自己制作的看相同冀面积的飞行重量吧,看重量再配电机

楼主:
白冰8968发表于2014-03-01 23:11:48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飞行重量,自己制作的看相同冀面积的飞行重量吧,看重量再配电机
这个就有问题了,常用的电机能拽多重呢?

网友:
同型号的电机kv和配桨,电池等的不同,拉力都有差异。你可以查厂家资料。

网友:
我的A5展翼1.4M,配的朗宇2216,1250KV的电机,好赢30A的电调,(80元),用华科尔D10的控。

网友:
浆是9*5.5的。

网友:
去淘宝,看电机型号,一般都会介绍上多大的奖,有多少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