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飞速泉的CP或使用他们的701控,有个问题想大家帮帮忙验证下,是否个案

楼主(2014-03-01):
想麻烦手中有速泉701遥控器的,请帮忙验证下。
我的发现个问题。表现是调整升降舵量大小时(即是“比例”D\R)时中立点会跟着偏移。并且升降副翼最大舵量(即同样是100%时)也不一致,这个可能在CP上观察不了,因为机上没有关闭三轴功能,行程难以辨别,要用单独接收。
现在主要想你们用手中的CP和控检查调整舵量是否同样有中立点偏移现象。
方法:控、机都在待机状态,油门锁定与否都可以,遥控器进入D\R菜单,调整里面项目1和2两个单独调试百分比,原来应该都是50%吧,从0-100,过程观察飞机上的舵机是否会跟着动,或观察0和100时对应的舵机位置不变。项目1副翼2升降最好都尝试下,麻烦了。

网友A:
在调节过程中不会动,调节大后,打舵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节过程中不会动,调节大后,打舵会变大

2升降和1副翼调整都不动?
我的升降会跟着动,副翼不会,难道我人品,中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升降和1副翼调整都不动?
我的升降会跟着动,副翼不会,难道我人品,中奖了

不动

楼主:
谢谢仁兄帮忙,应该可以确认是我的控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