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3.1初试阳极氧化,以失败告终。。请专家赐教

楼主(2014-03-01):
开门见山,先介绍过程
准备物品
电解液1:28  稀释后大概1:18
电动车充电器 36V 12A
正极铝丝接工件 负极碳棒
氧化时间50分钟 氧化温度18摄氏度  氧化过程出现问题,电瓶车充电器一直在跳。工件气泡释放不连贯,很有频率的释放。就好像断电又合并,再断电,再合并。。一秒钟跳动。

氧化50分钟后冷水冲洗  放入甲基蓝溶液 烧开100度着色25分钟

着色25分钟后,取出过水,放入水中煮30分钟,取出过水清洗。 完毕

出来的工件不是蓝色,怎么是灰色??
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阳极氧化后出来的工件
灰色

甲基蓝溶液

电动车充电器36V 12A

电解液

负极碳棒

沸水封闭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正极是用铝丝链接工件的。。。

清河为专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电解液换成白醋试试,记得有人说成功过

网友A:
氧化温度太高,最好要在冰水里氧化,实验一下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电解液是什么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电解液是什么配方?

直接去卖电瓶的地方买就可以了!10元一桶,大约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温度太高,最好要在冰水里氧化,实验一下

收到,明天有事,周一继续试验。把温度控制在10度以内再试试

网友C:
楼主的边角料深深地出卖了你

网友:
楼主用的是标准型材哦!

网友:
楼上没说错的话,型材本身好像就阳极过得………

网友D:
可能是颜料问题,我做过用黑的打印墨水出来的是棕色的,不过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颜料问题,我做过用黑的打印墨水出来的是棕色的,不过挺好看的

今天我先把工件用火碱水洗一下去掉氧化层再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边角料深深地出卖了你

网友:
阳极的过程电流是有变化的 要有小到大 。。。。。。。。。。。。

网友E:
燕尾型材切割后的料,看来论坛人多啊

网友:
阳极过的铝件表面好像是不导电的,楼主测下那个工件是否导电看到底阳极好了没有

网友(2014-06-11):
型材出卖了你的动机

网友:
静等漂亮的秃问世

网友:
唯一的原因:工件与路间接触不良,中途断电,的点形特征!!!!

网友F:
这不是那啥嘛,,呵呵呵

网友G:
好像是用不锈钢吧

网友H:
是不是,充电器过流保护了,36v电压会不会太高了,这么高的电压,电流应该有几个安培了,充电器没有这么高的电流输出,如果槽夜还是凉的,说明你电根本就没通上去。我的装置电压10多v就够用了。

网友I(2014-12-11):
引用 网友E:
燕尾型材切割后的料,看来论坛人多啊
不是燕尾,是P轨吧

网友J:
你那个充电器输出的是不是就是脉冲直流?许多充电器是这样的

网友K:
阳极氧化溶液换硫酸,用铅版做极板。温度只能低不能高,充电器不可以做氧化电源。氧化前先碱液除去产品表面污垢。

网友L:
染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