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挂上云台装上狗 感度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4-03-01):
680挂上云台装上狗  感度应该是多少    求解   大神帮忙

网友:
这个要根据自己机机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的,我的配置FY680 2822电机好盈30A电调,飞跃狗台+黑狗3,4S10000的电,重量在3.2KG,感度为175.175.160.160.145
145,飞着还行,就是下降速度超过1.2米/秒时会有些晃。

楼主:
我的电机是朗宇3508   好赢30    6S6000的      感度错不多175  175    130   120     170   170    挺稳

网友A:
4822 铂金30A 6S5000 感度160 160 150 160 130 130飞着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是朗宇3508   好赢30    6S6000的      感度错不多175  175    130   120     170   170    挺稳
...

你的配置可以挂微单吗?

楼主:
据说可以,我没有试过

网友:
3s tm3110 apc1238 2.45kg

感度200 200 120 170  200 200 穩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22 铂金30A 6S5000 感度160 160 150 160 130 130飞着挺好

什么机架?

楼主:
没有果冻

网友:
能发张整体和云台挂载的图给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