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91四冲发动机油针问题!!

楼主(2014-03-01):
请教各位个问题,今天调试三叶fs91四冲
发动机
,怠速抬头熄火,所以就调整副油针,后来副油针调的有点乱,所以想关死重新调,结果发现根本关不死,直接可以拧进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有的发动机的副油针就是不能关死的,拧到头了就开始空转了,我的OS72的副油针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先调到富油状态,然后一点一点往贫油状态调,慢慢挑,然后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不知道这么调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