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平衡充的使用

楼主(2014-03-01):
1a的电流,简易平衡充,充3s 2200一般需要多少时间?ms平衡需要不少时间?
还有就是,3片电芯的电压不平衡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理论充满2.2小时!考虑平衡问题及效率,估计2.5小时吧!
不平衡会导致电压低的电芯可能过放,从而导致整个电池组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充满2.2小时!考虑平衡问题及效率,估计2.5小时吧!
不平衡会导致电压低的电芯可能过放,从而导致整个 ...

了解了。因为曾经用山寨b3充坏两块电池,所以,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