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烧云台控制板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请勿发布外部链接)链接就是我用的无刷云台控制版,买回来以后我刷了俄固件!事情不知道像不像我说的这么诡异!
首先我把x4飞控1-6通道和接收机的1-6通道一一对应的连接经过再三检查确认无误,因为接收机是7通道的所以我把第7通道作为控制无刷云台俯仰的一个通道,到这里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正负极没有接反我检查过的!这样接收机和主飞控的1-6通道连接好了,接收机的第7通道与云台的俯仰控制端也链接好了,问题来就来了。我给主控和云台控制版同时用3s电池上电接着云台控制板就烧了!!!!!这是为什么呢???
之前,接收机直接用BEC供电云台工作也没有问题 而且用遥控器7通道也可以控制云台的俯仰!
还有就是我用一块电池的“+”给主控的“+”接通然后电池的“-”和云台控制版的“+”还是“—”我也忘了!!接通后竟然然可以给主控供电!如果接反了则会短路!!!这又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

网友:
X4不会烧主控,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自己哪里接错了

网友A:
很简单 接错线了  第7通道 接到无刷控制板 控制俯仰你肯定用了 3条线的舵机线  没有抽 红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接错线了  第7通道 接到无刷控制板 控制俯仰你肯定用了 3条线的舵机线  没有抽 红线出来.

这样呀!直接接“-”级和信号线这两条线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呀!直接接“-”级和信号线这两条线对吧!

这个是基本常识,负和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基本常识,负和信号

新手不太懂啦!谢谢了